140BL自改三轴测试

楼主(2014-09-22):
http://www.tudou.com/v/vZssBehkdfU/&rpid=333334288&resourceId=333334288_04_05_99==.html

斗胆发个自改云台视频效果,6分10秒后因为DC-DC模块烧坏,所以云台无法正常工作~~~

TOM哥如有问题请直接删除吧~~~~

网友A:
云台歪头,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歪头,是什么情况?

DC-DC模块空中被烧坏了~~~

网友:
很牛B的视频

网友(2014-12-17):
楼主可否发些资料我也要改

网友B:
路过顶一下。 改3轴使用了差不多一年了。 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顶一下。 改3轴使用了差不多一年了。 效果不错。

你好能交流下三轴的资料不?

网友:
你好能交流下三轴的资料不?
需要购买 25mm 电机座一片。 DYS5208电机一只。 2轴云台控制板90元左右的那种1块。就是这些配件了。 下面的就是组装调试了。

网友(2015-09-02):
好像有一点减震不良,应该还可以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