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麓湖】小警船和安妮小公主游艇视频,防反扭效果对比

楼主(2014-09-22):
首先是小警船,轴安装没有放反扭角度,航行中油门稍大就出现反扭现象

安妮小公主,更小的船,轴安装了2度防反扭角度,航行自如多了,转向灵活,没有反扭现象

网友A:
可否给个图说明一下安装角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给个图说明一下安装角是怎么设置的?

我的其他帖子里就有

这是示意图:

网友:
不错, 楼主的套材 是在那个店里搞的。你以前介绍的店 没这个套材了。

网友B:
请问LZ我的55CM 小船没有放反扭角度,因为轴和舵的位置都不可改怎么解决反扭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其他帖子里就有

这是示意图:

LZ威武!这个图是船底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威武!这个图是船底对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我的55CM 小船没有放反扭角度,因为轴和舵的位置都不可改怎么解决反扭问题 ...

可以配重,重心偏向反扭的另一边,不过船静止的时候有点倾侧,或者是微调船舵

楼主:
这是在武汉吧,环境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