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D10控NAZA飞控的通道设置

楼主(2014-09-22):
新手求助四轴D10控NAZA飞控的通道设置,最好有视频,各位路过的大侠帮帮忙,小的感激不尽

网友A:
NAZA是那款999那款吗带不带GPS?你用的接收器是RX1002吗?还是别的。这些你给说清楚。回头给你一个BUS数据总线链接的链接你有看不明白了。
关键你用什么接收器。

用BUS的很简单就一根线链接飞控与接收全部搞定。
用普通的其实更简单,飞控说明书里都写了。左侧接电调。右侧对着字母接RX1002.接的时候注意那个是信号线那个是+级。

弄两把椅子栓根绳帮着飞行器。测试调参、就这么简单。

爱折腾的在包上一层铝膜锡纸。做个全屏蔽。
没事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是那款999那款吗带不带GPS?你用的接收器是RX1002吗?还是别的。这些你给说清楚。回头给你一个BUS数据 ...

是999带gps的那款,接收是1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是那款999那款吗带不带GPS?你用的接收器是RX1002吗?还是别的。这些你给说清楚。回头给你一个BUS数据 ...

现在是gps,自稳,和手动的三段开关不会设置

网友A:
调参不是我强项,安装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不是我强项,安装还可以。

铝膜锡纸是说包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是那款999那款吗带不带GPS?你用的接收器是RX1002吗?还是别的。这些你给说清楚。回头给你一个BUS数据 ...

虽然还弄不好,但是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铝膜锡纸是说包电调?

见过他们有包裹飞控的,做全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他们有包裹飞控的,做全屏蔽。

这个真不懂

网友:
我也不懂哈哈。折腾呗

你组了个啥机器。

网友B:
新手课堂,NAZA-V2飞控,华D10遥控器的使用方法,视频教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NAZA-V2飞控,华D10遥控器的使用方法,视频教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 ...

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