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装到这地步,该怎么弄?

楼主(2014-09-22):
装机装到这,不知道现在先调试什么?解救

网友:
找个教程吧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网友:
说明书真那么差劲啊

网友:
第一次装飞机?
大概给你说个过程吧
1、调节飞机各个环节的顺滑度
2、接收连接陀螺仪,舵机,并且找好舵机的中立点,装上舵机臂(舵机臂与舵机成90度)
3、舵机装上机身,陀螺装上机身,调整舵机的修正是否正确
4、调整十字盘拉杆长度,保证中立点位置十字盘的水平
5、装上旋翼头,大桨,调节旋翼头拉杆,保证中立点位置(0螺距的时候),2片大桨是0度,这个需要用到电子螺距尺
6、调节大桨的最大最小螺距(10-12度),循环螺距(mb是6度,v8是8度)
7、调整尾舵机的修正方向
8、装上尾桨,并调整尾舵机拉杆长度,保证尾舵机中立点位置的时候,尾桨为0度
9、调节各个飞行参数,陀螺里的,控里的
10、试飞
基本就是这样了

网友:
能装起来 就很厉害了。我都不行

网友A:
直机太难了,还是玩玩我的固定翼

网友B:
楼主用什么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什么陀螺?

黑版k8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按这个帖子仔细装 十字盘调平用你自己的工具 螺距用电子螺距尺就行 重心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按这个帖子仔细装 十字盘调平用你自己 ...

非常感谢,苹果系统电脑支持调节陀螺仪吗

网友:
把线都接好 通电对频 校准了以后油门推到中点 上舵机臂 然后一步一步来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太难了,还是玩玩我的固定翼

本人还是喜欢直升机

网友:
直机没个老手指点还真的难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苹果系统电脑支持调节陀螺仪吗

不支持吧 苹果不是可以虚拟WIN7系统么

网友:
先检查机械部分,螺丝、球头都上好了没,齿轮间距都要调好,然后转动旋翼头看看飞机顺滑不,然后检查尾巴的顺滑度。机械都没问题了,然后调节K8和舵机,调好舵机中立点,正反向,中立点螺距等,然后调尾巴。之后去试飞吧,试飞过再细调下就可以,祝爽飞

网友:
看看吧  也打算入手X3

网友:
还是让别人帮你后面的工序吧 不是一句两句就可以说清楚的 就算说清楚了你也不一定能全部理解了

网友:
建议加个本地群 论坛里可以找到个地区航模群
然后在群里面看有人组织出来飞的 你就带上装备到那个地点请教别人

网友C:
找个老师帮你装吧,或者把飞机出掉买个到手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老师帮你装吧,或者把飞机出掉买个到手飞的

千万别买到手飞。坑死不偿命。

网友D:
楼主找找装机贴看看,我的X3也收到了,抽空开始装。
原来买的全球鹰,连个纸片都没有,花了我一周的空余时间才装上,能在地上跳的时候,很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找装机贴看看,我的X3也收到了,抽空开始装。
原来买的全球鹰,连个纸片都没有,花了我一周的空余时 ...

上模拟先啊。

网友C:
我的x3也不会装,大桨夹推力轴承装错了(~ o ~)Y,,,尾旋翼头该金属的,把那个轴承装坏了,现在x3就那么放着了,装的很是不顺滑,都机会了让老师看看在帮我调整下,陀螺仪我大概看看说明书有点头绪了,等买了6208接收在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x3也不会装,大桨夹推力轴承装错了(~ o ~)Y,,,尾旋翼头该金属的,把那个轴承装坏了,现在x3就那 ...

共同进步

网友:
X3的说明书给的很详细,我昨天下午收到的,晚上机身旋翼就都装完了,只剩尾桨部分了。还好你买的X3,如果你买全球鹰直流的,我估计更难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x3也不会装,大桨夹推力轴承装错了(~ o ~)Y,,,尾旋翼头该金属的,把那个轴承装坏了,现在x3就那 ...

推力轴承内外装反了还是怎么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x3也不会装,大桨夹推力轴承装错了(~ o ~)Y,,,尾旋翼头该金属的,把那个轴承装坏了,现在x3就那 ...

其实原装塑料比金属的给力好多,不用担心变形影响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推力轴承内外装反了还是怎么错?

虚位可大,也不知道哪里装错了,看说明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原装塑料比金属的给力好多,不用担心变形影响精度。

只是把尾旋翼头换金属的了,再买几个进口轴承给换上,原来的感觉不太顺滑,机身加强板还没有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虚位可大,也不知道哪里装错了,看说明装的

按说明那个装就是。但是推力轴承最好用卡尺或两个带槽的圆片并一起检查具体哪个大点,大的装轴那边,小的装桨那边。还有滚珠开口那边向着轴的方向。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上螺丝前看下轴承是不是跟轴端平平才上螺丝。不平装平了才上。X3的轴承听讲不咋样,我都准备找好些的换掉。你有好的连接QQ给个链接我啊

说明书那个袋子里面应该有个小袋子,里面的垫片就是给大桨夹用的。不过我都没装,飞起来还可以。等以后虚位增大再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按说明那个装就是。但是推力轴承最好用卡尺或两个带槽的圆片并一起检查具体哪个大点,大的装轴那边,小的 ...

我找了家轴承,不过来没下单,他们有三个等级的同型号轴承,我回去把x3的轴承全拆了给他们报型号一起订几套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找了家轴承,不过来没下单,他们有三个等级的同型号轴承,我回去把x3的轴承全拆了给他们报型号一起订几 ...

收到货要是可以给个链接来。

网友:
十一前会订  连接先qq发你 看行不行,轴承不行我们换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说明那个装就是。但是推力轴承最好用卡尺或两个带槽的圆片并一起检查具体哪个大点,大的装轴那边,小的 ...

我的垫片也没有都装,感觉没有虚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垫片也没有都装,感觉没有虚伪

这个看手神的感觉。不过塑料的飞多几次还是要上的。毕竟没金属的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