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50PRO失控保护设置问题

楼主(2014-09-22):
请教下,我有台350PRO,最近又买了个D7E改了三段开关,设置了APM6种模式,也设置了失控保护和低电压保护,用地面站测试在我的H4上面apm2.8功能都正常;但是在350PRO上面却发现6段开关有时能,有时又没反应,最主要的是失控保护好像对350PRO没反应,地面站测试关控,油门就停留在最后位置不动了,是不是350PRO内部无需设置遥控端的失控保护?说明书上面也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因此至今我不敢关控,怕出意外,请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2014-12-03):
我试过,X350pro, 关控电源,鸡鸡就自动返回了。

网友A:
我初魔,手里就一个X350pro,DEVO 7E遥控器,自己加了2个三段开关。
我刷了Deviation开源固件,和X350pro根本就对不上码。
然后刷GALEE的固件。可是和X350pro能对码,但是不能解锁,也飞不了。
最后只有刷回原厂固件,才能飞,但是没有3段开关切换模式,只能在手动模式下飞。

请问LZ你的7E也有这个情况吗?怎么解决的,望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初魔,手里就一个X350pro,DEVO 7E遥控器,自己加了2个三段开关。
我刷了Deviation开源固件,和X350pro ...

我先刷的给力固件,后来不能设置6档3段功能,就刷了D固件,基本功能就都有了,其实很简单的了

网友:
现在只能手动飞行了

楼主:
现在升级了1.5版本了,解锁时间长了,飞行还是稳定的。

网友(2015-01-26):
引用 楼主:
我先刷的给力固件,后来不能设置6档3段功能,就刷了D固件,基本功能就都有了,其实很简单的了

我也刷过Deviation的固件,根本就对不上码,更别提解锁了。
你的D固件是什么版本?发给我一个吧, 扣扣邮箱,号 121352735,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