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技术 win7 32位 装好调参 连接无反应

楼主(2014-09-22):
请教DJI技术   win7 32位 装好调参 连接无反应 什么问题啊      驱动 调参软件都装好了  插上USB 未能连接飞控  咋整啊  求教  谢谢  或者有哪位朋友知道的 指导下  谢谢

网友:
同问  我的是64 32都试都连接不了 用的是悟空m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装好,有个感叹号

楼主:
装的时候有打钩的  是装好的 但是进设备管理器里就有感叹号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情况

网友:
我知道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的时候有打钩的  是装好的 但是进设备管理器里就有感叹号了

我知道怎么办加我QQ告诉你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怎么办加我QQ告诉你好了

你好,朋友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电脑和悟空主控无法连接,麻烦告诉一下好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