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解,山坡滑翔机和普通滑翔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9-22):
是翼型,还是操作方式,或是其他什么的....

网友:
飞场不一样,

网友:
翼型,翼载荷都不一样

网友:
如果风大了,要配重。。。

网友A:
普通滑翔机也有很多种,不同之处说到底都是飞行方式不同,或者说是计算成绩的方法不一样。

最典型的区分是热气流和山坡对比,正宗的都应该是无动力的,但是热气流是追求留空时间,而山坡机追求速度,完全不同的两种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滑翔机也有很多种,不同之处说到底都是飞行方式不同,或者说是计算成绩的方法不一样。

最典型的区分 ...

山坡滑翔机不也要找气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