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款450直机,求推荐。。。

楼主(2014-09-22):
我是新手,昨晚我的美嘉欣F48终于被我把舵机摔坏,想直接入手450直机,主要是学习训练用,不要太贵了。
同时希望大侠们推荐一款能长期用的遥控器。。。。

楼主:
没人回复,大侠们呢

网友A:
推荐KDS450 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KDS450 性价比高。

遥控器有什么推荐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有什么推荐的呢?

D10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有什么推荐的呢?

KDS 450有都配齐的(KDS原厂控),到手直接用,俗称RTF

楼主:
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B:
ALIGN 450L 6S  外加个 futaba 14sg

能让你飞到会翻吧
到时候你就会玩了,用不用换大的,你就能自己考虑了

3S的450一律不考虑,动力不足

X3不推荐,是因为X3轻好飞,但是塑胶件多,新手经常拆装,不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LIGN 450L 6S  外加个 futaba 14sg

能让你飞到会翻吧

新手用ALIGN炸机成本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用ALIGN炸机成本高啊。

有副厂件,几乎与450通用,450L唯一缺点就是浆稍微贵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副厂件,几乎与450通用,450L唯一缺点就是浆稍微贵一点,

ALIGN飞着飞着全部变成副厂件,这个有点亏。还不如买个配件通用性好的450机型,飞着飞着换成ALIGN的原厂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IGN飞着飞着全部变成副厂件,这个有点亏。还不如买个配件通用性好的450机型,飞着飞着换成ALIGN的原厂 ...

450L和450 ,,浆和尾管不通用,头罩不通,

450 3S电压,3D掉转
450L 3S 也掉转,6S  OK,浮力好

自行参考吧

网友:
飞越450成本低,很适合初学者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