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为何DJI的地面站 可以连上WKM,却连不上A2

楼主(2014-09-22):
用dji的2.4g地面站,插上WKM可以连接。 可是插上A2连不上,显示连接失败没,换了另一套A2也是连不上的。
请问A2有需要特别设置的地方吗?说明书也没有提到的。

网友A:
一定要连接在can2口上,说明书的确没说明白你应该用a2多出来的一条一头是标准带卡子的,一头是不带卡子的can线,一头插在数传上一头插在a2左侧那个空中的can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