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__V2悬停自转

楼主(2014-09-22):
是我的桨不行吗?

网友A:
要看是多大桨,电机,荷载
一般Naza/飞控不会自旋。
检查看是不是重心及荷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多大桨,电机,荷载
一般Naza/飞控不会自旋。
检查看是不是重心及荷载太大了。

桨1047
电机新西达2212kv1000
电调20a
刚入门,还不想用好的盘式。我觉得过载了

网友:
1047 2212 可以1.5Kg,如果是荷载内停旋会自旋。
就考虑是否重心及马达座不是水平等问题了。

网友:
先把GPS 裝高一點吧.....

网友:
是什么机架,看看电机座是否装平;还有GPS装正了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航向角感度太低了

网友:
还要看是什么机架
电机座平不平
校准没有

网友:
看一下电机座是不是水平的,还不行调换两个相近的电机...

网友B:
估计是电机水平的问题吧
有一次 我起飞刚离地就自转,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机水平的问题吧
有一次 我起飞刚离地就自转,哎

我的是悬停自转,那个速度也不用控制云台左右了~360度无死角

网友:
一般是电机坐不平,我以前也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