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做条风动船,3D打印了电机座

楼主(2014-09-22):
用的是闲置的2814电机和10寸APC桨,用的是水上飞机的浮筒,这样动力应该还可以吧,不知道能有多快,还没下水试过。

网友A:
亲,桨貌似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桨貌似装反了。

好像是的

楼主:
刚试了一下,按在地上  推力很强,前部下沉的力度也很强,在水里会不会前部往下钻啊。另外100%油门电机振动很厉害,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水机浮筒前半部分浮力比较大,所以你这船在水中船头不会往水下钻。
电动机震动厉害原因是你的桨选用不当,你用的好像是一只油机桨,并且安装不太同心所以震动。建议改用合适尺寸的电动桨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B:
改成矢量电机座转向,水舵在低速时就没啥用了~~~~~~~~~

网友:
没看见舵在哪里

网友:
电机装油机桨不太合适。

网友:
楼主自己3D打印还是请别人打印?

楼主:
自己打的,请别人打成本太高

网友(2014-12-04):
引用 网友B:
改成矢量电机座转向,水舵在低速时就没啥用了~~~~~~~~~

请问下矢量电机座哪里有卖

网友:
矢量电机座哪里有卖啊?或者如何制作一个?

网友:
楼主可以给一份3D打印图我吗?我也想自己打一个

网友(2015-01-25):
新人来学习了。

网友:
把电机角度调调,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文件是自己做的吗?我有个零件想做,但找不到做文件的能否帮做一下文件

网友:
这不错。我也有一套飞机水舵。2217 KV1550的电机。准备回家也自己做一个去!

不过没有考虑好是用舵机控制还是矢量控制。主要问题就是电机座的安装和设备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矢量电机座转向,水舵在低速时就没啥用了~~~~~~~~~

矢量电机座如何制作呢?这种非平面的船体做矢量也很难实现转弯吧?

楼主的做法是拿水机鞋座船体,水机也是依靠水舵转向的。我再想是否可以加个风舵么?与水舵联动

网友:
楼主别忘记倒车问题。电调换个车船专用的。

我准备用你的创意也只做一个。哈哈。

不过我的水鞋是泡沫的

网友:
风动船还是用矢量电机座好,低速转向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矢量电机座转向,水舵在低速时就没啥用了~~~~~~~~~

水的阻力比空气大800倍,水舵无论高低速,舵效都比气动舵效率高。用何种舵在设计目标和结构。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2015-03-24):
照着楼主的做一个玩玩

网友:
电机座很高,导致推力线很高,低头力矩非常大
结果就是推油门低头
可以把电机做一点上推角,抵消部分低头力矩

网友:
这原来是水机的浮筒啊

网友(2015-05-14):
有设备真好,有设备想做啥就做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