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9254 能否顶得住6V电压?

楼主(2014-09-22):
手头有个闲置的9254,看参数只有4.8V的参数,不知能否顶得住6V?
期待用过的给个建议。

网友A:
你应该问是否顶的住7.4V?futaba的老款舵机可以6V电压的,4.8V是标称电压,7.4V我没试过,估计要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问是否顶的住7.4V?futaba的老款舵机可以6V电压的,4.8V是标称电压,7.4V我没试过,估计要出问题

这下放心了,谢谢LS回答。

网友:
必须能用,9257我都用6V的

网友:
6V问题不大吧。

网友:
印象中用过没事

网友:
futaba官方是不推荐的,明确禁止使用6v bec供电。实际使用自己看着办,实在不行,用过几百起落就当二手卖了吧。好像这么干的人不少。

网友:
FUTABA9254、9257都不能在6V电压下工作,超出标定的电压舵机会出现异常动作。

网友B:
标称4.8V,有种说法是以前用镍氢电池,1.2V*4=4.8V,但是镍氢电池充满几乎是1.5V,所以1.5V*4=6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标称4.8V,有种说法是以前用镍氢电池,1.2V*4=4.8V,但是镍氢电池充满几乎是1.5V,所以1.5V*4=6V。

futaba的北美总代可不是这么说的。。。

Ni-Mh电池在使用过程中会将压,对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但是6V Bec是稳压输出,持续的6V供电会对9257,9254有影响。

9257,9254,251有大把的人用6V,没有任何问题(我的BLS251用的是5.2V)看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
不过有一段时间有很多9254无征兆死舵,不知道跟6V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的北美总代可不是这么说的。。。

Ni-Mh电池在使用过程中会将压,对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感谢模友们的提醒,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5V供电。

网友:
FUTABA 9254 使用6V电压速度和扭力会更好,但是电机的寿命会缩短

网友D:
手上几个9254、9257,一直都是用6V,累计过千起落了,不知道有没後遗症。

网友:
LS的futaba曰过上千个起落,死了也值了。

要是某个MM被你曰过上千次,估计你也没啥性趣再曰了。

换个继续曰。。。。。

网友:
日日日.......直到永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几个9254、9257,一直都是用6V,累计过千起落了,不知道有没後遗症。

这就看人品了,因为人品好吧。

网友:
貌似要接降压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