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汽油机,求推荐

楼主(2014-09-22):
以前经常玩电动直升机无副翼,最近想玩汽油的,哪种飞机比较小,比较干净,怎么配置比较好,2冲程好还是4冲程好,如何调试,

网友A:
汽油直没有四冲程的,最小的汽油直是汽油版NX4,也可以用NX4的泰世9CC配50级油机,再大些就是OS的GT15配90级油机,最小的磁电打火的是RJX90汽油直,用的26CC汽油机,再大就是800级的汽油直,都是用的26CC,再大就是25B汽油直了,用的小松80CC双缸汽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直没有四冲程的,最小的汽油直是汽油版NX4,也可以用NX4的泰世9CC配50级油机,再大些就是OS的GT15配90 ...

汽油版NX4,配什么牌子,哪款发动机比较好,汽油机脏不脏,会不会像甲醇机那样脏,润滑油是不是混合到汽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直没有四冲程的,最小的汽油直是汽油版NX4,也可以用NX4的泰世9CC配50级油机,再大些就是OS的GT15配90 ...

汽油发动机有些什么耗材,怎么安装的,如何调试,怎么听声音

网友A:
汽油版NX4只能配泰世的9CC汽油机,跟甲醇机一样你总打理的话也不脏,在汽油机混合2T机油。调试的话我现在也在摸索,多查查以前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直没有四冲程的,最小的汽油直是汽油版NX4,也可以用NX4的泰世9CC配50级油机,再大些就是OS的GT15配90 ...

NX4的汽油机是不是甲醇改的,使用寿命大概多少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版NX4只能配泰世的9CC汽油机,跟甲醇机一样你总打理的话也不脏,在汽油机混合2T机油。调试的话我现在也 ...

汽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有多少小时

网友:
不是甲醇改的,是全新设计的,发动机寿命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