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了油门和螺距曲线后,小推油门电机不转~

楼主(2014-09-22):
如题,控上设置油门曲线0 50 100一条斜线,螺距-2 5 10,-2对应油门40%的样子。轻推油门电机不转,只有油门摇杆到40%电机才转动,请问这是什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油门行程

你的意思是重新校验油门行程么?我是K8调试好才发现这样情况的,以前一推油门就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重新校验油门行程么?我是K8调试好才发现这样情况的,以前一推油门就转

试下就知道了,没用过k8,这因该跟陀螺没关系吧

网友B:
前几天有个帖子说电调如果设置了定速好像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有个帖子说电调如果设置了定速好像就是这样?

有可能,设了定速弄不好,空中熄火~

网友:
第二个点高4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设了定速弄不好,空中熄火~

电调是中特威的,可以取消定速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是中特威的,可以取消定速么?

是电调的定速原因,你看看说明书上~一般都可以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电调的定速原因,你看看说明书上~一般都可以取消

谢谢回复,我试试

网友E:
另外,-2螺距对应油门点应该是0油门点,最好油门推杆50%时螺距为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2螺距对应油门点应该是0油门点,最好油门推杆50%时螺距为0度。

-2对应的就是0油门点,中点位置是+5螺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油门摇杆靠近中点的位置电机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2对应的就是0油门点,中点位置是+5螺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油门摇杆靠近中点的位置电机才转

将你的油门曲线恢复默认曲线再推油门试试,估计是你的控曲线基准点跑了。

楼主:
重新校正油门行程,可以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F:
普通模式油门最低点设定成38,最高点100,曲线形状是圆滑抛物线或者斜线就行了!要不然空中不小心熄火了可是拉不起来的,这个电调启动起来超级慢,飞机早拍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模式油门最低点设定成38,最高点100,曲线形状是圆滑抛物线或者斜线就行了!要不然空中不小心熄火了可 ...

现在最低点已经能启动了,呵呵,这电调本来是固定翼用的,250嘛,自己改造下了,当节省开支了

网友:
拿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