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六轴忽然一个电调堵转。

楼主(2014-09-22):
已经安全飞行十几个起落,配置如下
飞越680PRO 六轴改680轴距
恒力4822 690KV
1255碳纤桨
大疆30A 电调
4S14000电池
狗3+穷人0SD+图传以及降压模块夜航灯等

起飞重量3.6公斤

前天飞行时忽然发现左偏,降落后发现3号电机只震动不转,检查连接后故障依旧,回家后去掉浆调试,电机正常,电调换其他电机继续堵转,换了电调满血复活。

请教大师,这个电调还有救吗?

楼主:
电调外观及拆开后没有任何损坏痕迹。

网友:
幸亏是六轴
不然惨炸

网友:
肉眼看不出的

网友A:
恒力确实有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力确实有兼容问题

关键以前一直好好的,其他5个也是好好的,换上的还是一样的电调。呵呵

只能说这个电调存在问题了

网友B:
4822号称赌圣 你还敢用  没炸到人没什么 炸到人了 哭都来不及  建议4110吧

网友C:
楼主,我和你的配置差不多,一起交流下呗366507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22号称赌圣 你还敢用  没炸到人没什么 炸到人了 哭都来不及  建议4110吧

呵呵,大疆电调30安的配4S貌似堵转几率很小,我可能该买彩票了,至少会中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和你的配置差不多,一起交流下呗36650790

好的,多交流,明天上班再加,这电脑没有QQ,呵呵。

网友D:
拆下所有MOS管,一个个测量,换掉坏的,要是所有MOS管全好的,那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下所有MOS管,一个个测量,换掉坏的,要是所有MOS管全好的,那就不好办了。

感谢大师赐教,但是这个工程有点大,即使找到了某个或某几个坏的元件,手边也不好找替换的元件了。呵呵。

这个电调就让它安息吧,呵呵

网友:
这是什么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