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飞客650机架,V2飞控,6S电池,挂狗3,感度调多少啊,很急

楼主(2014-09-22):
新装的飞客650机架,V2飞控,6S电池,,电机是郎宇3085,桨是碳桨1255,挂狗3,感度调多少啊,很急,谢谢

楼主:
目前悬停晃动大,大家帮帮忙啊,是感度的原因吗?

楼主:
没人知道啊

网友:
楼主你好!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整

网友A:
650軸距來說感覺您感度低了!我也是650我的感度給您參考!
重點還是依自己的配置調整才是正確的!每個機子重量配置不同所以會有所差異你懂的!

网友:
不知道啊

楼主:
继续讨论

网友(2014-10-23):
引用 网友A:
650軸距來說感覺您感度低了!我也是650我的感度給您參考!
重點還是依自己的配置調整才是正確的!每 ...

帅哥,你的调参应用是怎么安装到IPAD上面的啊?我现在是IPADmini2       求回复。       (需不需要用到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