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上位机

楼主(2014-09-22):
各位大神,有谁用c#编写过四轴飞行器定点飞行的上位机,求分享下源代码咯咯,最好有注释的那种。

网友A: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mwc的话你需要发送经纬度坐标到飞控..他有个数组存储路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mwc的话你需要发送经纬度坐标到飞控..他有个数组存储路径信息...

先谢谢咯,我用的是APM飞控,我是想用c#做一个窗体程序,能实现按地图上的航点飞行。暂时打算做这么个界面。

网友A:
o ..apm用的mavlink 协议..你去找到他制定航点的命令然后发送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 ..apm用的mavlink 协议..你去找到他制定航点的命令然后发送就OK了

还是不大明白,所有的飞控都是用的这协议麽?这协议的用处是什么?

网友:
apm和pix用的是mavlink 其他的各家都用自己的.不过这两个都是开源的,他们的地面站也有开源的,你可以参考他们。

网友B:
这就是软件的事了,读懂mavlink协议。然后移植。其实最终目的是向Apm通过数传电台发送岀航点数据.然后飞控切为自动飞行模式。只要按协议发送指令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大明白,所有的飞控都是用的这协议麽?这协议的用处是什么?

我说了事apm...建议你还是先普及一下知识吧

网友C:
试了一下,的确可以编译。

如果为了交作业,可以这样简单改一下:
1 MainV2.cs 的 this.Text = splash.Text; 注释掉,或者改为你喜欢的标题。
2 Program.cs 的 Splash.Text = name + " " + Application.ProductVersion + " build" + strVersion; 改为你喜欢的启动画面标题。
3 Splash.cs 的背景图片在 Resources 目录下的 splashdark.jpg,换成你喜欢的图片,然后重新导入一下即可。

再随便改改界面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软件的事了,读懂mavlink协议。然后移植。其实最终目的是向Apm通过数传电台发送岀航点数据.然后飞控 ...

略明白,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事apm...建议你还是先普及一下知识吧

嗯,我再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的确可以编译。

如果为了交作业,可以这样简单改一下:

编译能成功嘛?哪几个代码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