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在升空时油门自动加速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9-22):
我是昨天晚上将18A的好盈电调换成了30A的好盈电调,更换了一个新的电机T-MOTOR3110 KV700,(因之前炸机烧了一个电条和电机,朋友建议我把电调全部更换),电调的油门行程也一并调好了,飞控是naza v2,电机是遥控器用的是华科尔7,下楼去试机,用的是姿态和GPS模式,在这两个模式下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油门在推到56~58之间时,油门不动,马达转速却会自动加快,把油门往下拉至44左右时,在隔了三至四秒的时间后转速才降低,而且转速降的比较厉害,手动模式没有这种现象发生,我原以为是电调没有调好,所以就不通过飞控,直接用接收器给马达发送信号来测试,马达的转速能够根据油门在大小增减速,不会出现在某一个油门阶段自动增、减速,排除了电调原因;后来就以为是飞控的原因,就拿了朋友的NAZA-V2飞控来拆桨测试,通过声音可以感觉当油门在58停止时时,电机转速仍然自动加速,排除了是飞控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飞控设置有问题?需要怎么调呢?今天打客服电话技术人员说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说是不是电调与飞控不协调,我很是郁闷,还请论坛里的各位大虾们能够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是否有其他的遥控器可代替测试?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是否有其他的遥控器可代替测试?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我遥控器也换了,还是这样,真是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是否有其他的遥控器可代替测试?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我原来用的好盈18A 爽飞过,因不当操作问题炸机,导致烧了一个电调和一个T-TOMOR3110 740V的电机,后来在某宝上打算买过一个电调,店家问我电机型号后就推荐我用好盈铂金30A,因此我换了四个电调,和一个电机,在试机时,在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下从油门0到55一直都可以感觉到转速是跟油门感一致的,但油门打到57到58时,不动油门杆,转速会自动加速一个很高的速度(从声音可以听出,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二到三秒的时间),但是在手动模式下就没有这种现象,我更换了朋友的V2 和遥控,也重新对电调行程进行了设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