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精灵2可俯仰的云台

楼主(2014-09-22):
最近想给2上个云台,主要是为了俯仰可用,淘宝300来块的副厂云台,说只能插接收机才可以实现俯仰,但是精灵2接收机都不可以插线了,难道只有原厂那个云台才可以控制俯仰?

网友A:
乖乖用原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乖乖用原厂吧

原厂价格太坑爹呀,钱都买精灵咯~

网友:
山寨云台的重量都太重了。超重也会影响飞机稳定性。

网友:
原廠方便些!副廠需改一下
(沒手動能力還是正廠吧!)

网友:
还是用原厂的吧,值

网友B:
我不敢有非分之想,乖乖的用原厂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敢有非分之想,乖乖的用原厂云台。

原厂好就是价格接受不了

网友C:
我也是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同样问题

同样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