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5008电机出现问题,一个偶尔缺项,一个完全无反应,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4-09-22):
这三张图,是完全没反应的那个电机

还有个电机有视频,在上传,主要反应是缺项,不动他,偶尔又正常。

5008看到很多人用过,才买的,装上机时还以为这个是好的,装到第八个电机,发现完全不能转,马上回头检查所有电机,果然又发现一个。

不求大家能从图上看出问题,只求大家能提供下大概的可能问题,电机只买了八个,下午又补拍了一个,但现在出了两个问题,又不能发货了,实在是急。

跪求大家帮忙!

网友:
明天补发吧!

网友:
我的几个用的挺好的,除了一个的外转子被摔得变形了。楼主可以手动转转那个没反应的,看看是不是外转子变形的问题。

网友:
退货 实在不行楼主重新买一个 这个重新绕线

网友:
电机的线要刮漆才可以焊的

网友:
是不是引出线没有去掉漆皮焊接呢?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剪过线?发现你的接线都没有去掉绝缘漆啊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我会修这个电机。寄过来我帮你修,来回运费你出。不用担心我会骗你电机,可以淘宝原价支付给你,修好了还给你你再把钱退我。本人修电机只是个爱好和特长

网友B:
估计是漆包线没有焊接好

网友C:
楼主 。。。
需要刮掉漆皮。。。

网友:
话说我一直不明白疯狂用这么粗的线怎么做到低KV的

网友:
太好笑啊啊哈哈哈

网友D:
焊接好以后,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查一下焊接质量。

网友:
我表示之前用4822的在调试的时候出现过不动,要么正转一下,要么反转一下,但是起飞后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
需要刮掉漆皮。。。

原来如此。
那我问老板,他一直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剪过线?发现你的接线都没有去掉绝缘漆啊

!!!有两个焊接时没上热缩管!剪过!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
需要刮掉漆皮。。。

见笑 了~明天一早试试~

第一次焊这种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好以后,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查一下焊接质量。

遵命!还有哪些地方要注意吗!
这次是微操的活,电调和电机线挤的好紧~

楼主:
有这么好笑吗....提出个没见过的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漆包线没有焊接好

明天把铜线刮下再试试~还有,铜线有多少温度的时候焊接好啊,我发现有时焊接时间长,铜线很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把铜线刮下再试试~还有,铜线有多少温度的时候焊接好啊,我发现有时焊接时间长,铜线很脆

焊接不需要太长时间,烙铁温度高点就行了,刮掉漆后上锡,看来LZ要练习焊接水平

网友:
绝缘漆刮干净焊接应该就可以,故障率不会是这么高的!应该是你没接好!

网友:
哈哈,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