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定高和定点如何同时开启?

楼主(2014-09-22):
遥控器上设置的是一个三段开关控制。最低是自稳 中间是定高 最大是定点 那么我从自稳打到定高它可以定高,那我打到定点的时候会不会就不定高了?还是定高定点同时

网友A:
定点模式包含了定高在里面,就是你打了定点,它就定在那个高度和地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模式包含了定高在里面,就是你打了定点,它就定在那个高度和地点了

明白了   谢谢 谢谢

网友:
刷3.2固件,使用posthold 这就是定高和定点的结合

网友B:
借楼主的贴纸,问问,我的定点模式有漂移是个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的贴纸,问问,我的定点模式有漂移是个什么问题呢

罗盘校准,看下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罗盘校准,看下干扰

有没有校准的教材 啊,对照一下我的是不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校准的教材 啊,对照一下我的是不是不对。

不上课的家伙,自己点相关连接,慢慢找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四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倒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用3.2固件的混合模式都已经解决大部分问题,其他都不用考虑了。

网友:
3.2的新功能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