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3S1000ma电池配什么样的KT3D机最好?

楼主(2014-09-22):
请教3S1000ma
电池
配什么样的KT3D机最好?什么机型?多大翼展?起飞重量多少?什么
电机
、电调?怎样加强?

网友A:
翼展900以上,机翼用一根5MM碳管加强即可,电机用2208或者2212,电调20A或者30A,9047桨,起飞重量400至500克

网友B:
容易吊机并飞得稳的是CLICK,这个飞熟练了后换KT330进阶,翼展85即可(其实也就一根5MM整空心碳管长度,在机翼前缘3分之1处纤维胶带粘上,平尾一样用一根2MM碳棒加强,其它薄弱部分双面贴透明胶带加强,尤其是机头部分更用纤维胶带加强,机身上下用碳片加强,),动力均为 2212 KV980-1000 ,3S 1000mah-1300mah,1047慢速桨,20A好赢电调足够,总重量控制在500克之内就OK了。

楼主:
1047慢速桨和1060***桨到底什么区别?我现在用的1060觉得也还可以啊、

网友C:
1060螺距大,和47一样的转速就需要更大的电流。同转速情况下飞的也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