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电池是否可以用非原厂的充电器充电呢?坐等答案!

楼主(2014-09-22):
精灵2的原厂充电器充电太慢,想请教技术或者先行者,它的电池是否可以用非原厂的充电器充电呢?比如A6之类的?可以承受住2.5C的充电电流吗?

网友:
智能電池那可以給你亂搞!
不怕電池死的快就用2.5C充電吧!
重點是A6最大8A電流! 精靈電容量5.2Ax2.5c=13a
根本辦不到頂多1.5c

网友A:
都用原厂的还有问题呢  我那个电池胖了 客服让我给他放冰箱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用原厂的还有问题呢  我那个电池胖了 客服让我给他放冰箱里

放冰箱里能抑制怀孕流产吗?

网友C:
楼主建议用原装为好,几千块的飞机,别冒险啊。
如果需要原装电池,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
门当户对才可以。小三不可以,原配不干的。

网友:
个人觉得,飞一次,电池就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冰箱里能抑制怀孕流产吗?

那样的话客服会告诉你用大冰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客服会告诉你用大冰箱

放冰箱冻瘪了,恢复常温又鼓了,没有用的。

网友E:
不用听他们的,充电器换其它的没有问题,不过智能电池有它自己的要求,对充电电压和电流都有相关的要求,最大电流不能超过5.5A,不然冲不进去,相关事宜可以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冰箱冻瘪了,恢复常温又鼓了,没有用的。

冻了也不能憋的

网友:
放冰箱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听他们的,充电器换其它的没有问题,不过智能电池有它自己的要求,对充电电压和电流都有相关的要求,最 ...

学习了!还得请教一下,充电时连接电池的插头您是用的什么样的呢?

网友:
可以用的 有人用电单车在充

网友:
我也是用b6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还得请教一下,充电时连接电池的插头您是用的什么样的呢?

你可以看我发的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建议用原装为好,几千块的飞机,别冒险啊。
如果需要原装电池,可以联系我们:)

原厂电池多少米?

网友:
原装759RMB。贵不了多少,用了心里踏实,还有保修。用副厂的,炸机了没处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