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CAM A10-3H云台如何与A2飞控连接设置?

楼主(2014-09-22):
一直都在使用DJI H3-2D
云台
,原准备升级H3-3D,在朋友向我推荐X-CAM A10-3H云台后转移目标。
目前X-CAM云台还在路上,期待之余向大家请教一下该云台要如何与A2飞控连接?
我的配置是FUTABA 14SG控,A2+IOSD。请大家指点一下云台的主控器要如何与A2连接?要如何设定通道。
谢谢各位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X-CAM A10-3H 云台可单独使用,不需要接任何飞控

网友B:
tom哥,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