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30A电调配NAZA-V2飞控 出现油门自动加速问题

楼主(2014-09-22):
我是昨天晚上将18A的好盈电调换成了30A的好盈电调,更换了一个新的电机T-MOTOR3110 KV700,(因之前炸机烧了一个电条和电机,朋友建议我把电调全部更换),电调的油门行程也一并调好了,飞控是naza v2,电机遥控器用的是华科尔7,下楼去试机,用的是姿态和GPS模式,在这两个模式下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油门在推到56~58之间时,油门不动,马达转速却会自动加快,把油门往下拉至44左右时,在隔了三至四秒的时间后转速才降低,而且转速降的比较厉害,手动模式没有这种现象发生,我原以为是电调没有调好,所以就不通过飞控,直接用接收器给马达发送信号来测试,马达的转速能够根据油门在大小增减速,不会出现在某一个油门阶段自动增、减速,排除了电调原因;后来就以为是飞控的原因,就拿了朋友的NAZA-V2飞控来拆桨测试,通过声音可以感觉当油门在58停止时时,电机转速仍然自动加速,排除了是飞控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飞控设置有问题?需要怎么调呢?今天打客服电话技术人员说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说是不是电调与飞控不协调,我很是郁闷,还请论坛里的各位大虾们能够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再补充一下:我原来用的好盈18A 爽飞过,因不当操作问题炸机,导致烧了一个电调和一个T-TOMOR3110 740V的电机,后来在某宝上打算买过一个电调,店家问我电机型号后就推荐我用好盈铂金30A,因此我换了四个电调,和一个电机,在试机时,在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下从油门0到55一直都可以感觉到转速是跟油门感一致的,但油门打到57到58时,不动油门杆,转速会自动加速一个很高的速度(从声音可以听出,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二到三秒的时间),但是在手动模式下就没有这种现象,我更换了朋友的V2 和遥控,也重新对电调行程进行了设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求解!

再补充一下新的测试结果:当油门打到57到58时,电机转速自动加速,但是在电机加速未到平稳时,我慢收油门,转速能够随油门下降,但是当电机转速自动加还到稳定值时,我的油门要打到43时,才能感觉到转速慢慢降低,就像前面反应过猛,后面反应迟钝。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校准油门的时候电机转速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的时候电机转速正常吗?

校准油门的时候正常,因为没有通过飞控,就像我拆了桨用手动模式测试也是正常,就是用了飞控的姿态和GPS会有这种现象, 而且我换了朋友的V2飞控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我在按着飞机的情况下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池坏一片或者载重过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按着飞机的情况下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池坏一片或者载重过大啊

我是去掉桨听声音来测试的,应该不会跟载重有关吧,电池我倒是没有换过,我回头试试看

楼主:
坐等高手坐等高手坐等高手

网友B:
姿态/GPS都是飞控参与油门控制,油门杆50% 上下移动只是上升下降的指令,这情况是很正常的啊!
如果觉得不顺畅,试着调参油门指数吧,
想要响应油门杆,要切在手动模式。
所以不同机架有时候油门表现不一样,说明书都是希望手动模式离地及降落;不要在姿态/GPS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姿态/GPS都是飞控参与油门控制,油门杆50% 上下移动只是上升下降的指令,这情况是很正常的啊!
如果 ...

我是异型机架500碳纤的,为什么我之前用的18A的电调没有这种现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异型机架500碳纤的,为什么我之前用的18A的电调没有这种现象呢

18A的情况我不清楚;
姿态/GPS飞控参与油门确实是这样的,也许楼主没有注意到吧!
铂金是很好的电调,楼主可以放心爽飞,习惯一下油门就好了。
建议楼主再看下V2 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坐等高手坐等高手坐等高手

用锡纸把飞控包起来试试,我的以前也是定高油门突然加速,一会又突然减速,用锡纸包起来后什么事都没了。

网友:
是没有浆时测试的?

网友:
NAZA一直是过50%才加速,低于50%逐渐减速,在地面时,从最低到50%转速不变,达到50%以上会迅速提高转速离地悬停,不知道你的18A以前为啥会那样,我10A 12A 30A都用过,只有手动模式转速和油门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锡纸把飞控包起来试试,我的以前也是定高油门突然加速,一会又突然减速,用锡纸包起来后什么事都没了。 ...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LZ应该说是起飞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