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5,装机图,附带配置,仅供参考

楼主(2014-09-22):
X5配置:
电机2216.KV1250(最好KV还小点)
    8×6APC浆
    飞控APM
             GPS6H
             40A电调
             9g舵机
2W2000WM5.8图传(能传很远,无雪花)
          MINIOSD
          三叶草磨茹5.8天线
          数传电台
          高清摄像头
          两块3300电池
个人认为这配置还行 ,整机配重1.4KG,电机电调不发热,基本没温度,带动力留空40分钟以上,时速不低,练手和FPV的好机机,便宜好用

网友A:
顶一个,敢问楼主鸡鸡购成多少银子?

网友B:
两块电池,霸气

网友C:
gps装电机上面估计会影响星数吧

网友:
多少米,请教下

网友:
多大电机

网友D:
哦的X6刚到,因为喝酒了,没拿到手。

网友E:
乌鲁木齐的。有空一起飞啊

网友F:
赶紧把GPS从电机附近拿掉,这种装法离着炸机不远了(除非你不用GPS的模式),我也在计划将APM装在飞翼上试试,记得飞过后将结果和感受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

发上我的炸机图:

网友:
看热闹啦

网友G:
你的X5多少米买的···优惠点的话发链接来

网友H:
GPS放那个位置也不至于炸鸡 ,多少有点影响  你这数传真奢侈啊!

网友:
我两架X5,GPS都是放在电机顶上,没有影响,F2GPS

网友I:
GPS好像装反了吧,别外建议:1、GPS离电机远一点,电机转动的电磁对GPS多少有点影响的;2、数据从下往上窜,如果飞机倒过来很容易装数传连接天线位置压断,这个我是有过经验教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敢问楼主鸡鸡购成多少银子?

便宜货,120个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电池,霸气

还行吧,载重刚好,能多飞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装电机上面估计会影响星数吧

影响不是很大,这么小个电机影响不到哪去,你看多轴6个电机都没影响,何况一个电机,能影响多大?纯属个人认为

楼主:
120个大洋,练手用的机机

楼主:
2216,KV1250,KV值可用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的X6刚到,因为喝酒了,没拿到手。

X6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乌鲁木齐的。有空一起飞啊

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赶紧把GPS从电机附近拿掉,这种装法离着炸机不远了(除非你不用GPS的模式),我也在计划将APM装在飞翼 ...

经过我多年的飞行经验,这么小个电机对GPS影响不是很大,不过谢谢你的提醒,这个GPS太大了,只有安在这里才合适,X5空间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X5多少米买的···优惠点的话发链接来

120,我不是卖家,我是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GPS放那个位置也不至于炸鸡 ,多少有点影响  你这数传真奢侈啊!

影响不大,GPS丢星了也不会炸机的,还有手动可以用的,增稳也能用,不必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赶紧把GPS从电机附近拿掉,这种装法离着炸机不远了(除非你不用GPS的模式),我也在计划将APM装在飞翼 ...

影响不大,GPS丢星了也不会炸机的,还有手动可以用的,增稳也能用,不必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GPS好像装反了吧,别外建议:1、GPS离电机远一点,电机转动的电磁对GPS多少有点影响的;2、数据从下往上窜 ...

固定翼的GPS是没有方向性,这个你放心,不像多轴有方向性,电机影响不大,GPS丢星了也不会炸机的,还有手动可以用的,增稳也能用,不必担心。

网友J:
用的是什么摄像头啊?给推荐一个撒,

网友G:
引用 楼主:
120,我不是卖家,我是玩家

能发个链接给我吗?想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的是什么摄像头啊?给推荐一个撒,

700线
索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发个链接给我吗?想买台

在网上搜X5

网友:
KV1250用9寸桨好一点

网友:
楼主的图传数传都是什么型号啊?能飞多远?能加下qq请教一下吗?405701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