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VISION的遥控器是否可以换成T8FG

楼主(2014-09-22):
我想弃用VISION的5.8G遥控器 使用FUTABA T8FG+接收机 安装禅思云台 hero3 和5.8G图传
有没办法停用Vision的5.8G遥控器的?

网友:
那不直接就是精灵2单机?我不会改,但好多人改了。

网友A:
将原5.8G的遥控更换为2.4G的FUTABA T8FG+接收机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Vision的摄像头用的是2.4G的WiFi,两个都是2.4G的频率会相互干扰的,除非放弃使用2.4G的WiFi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原5.8G的遥控更换为2.4G的FUTABA T8FG+接收机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Vision的摄像头用的是2.4G的WiFi,两 ...

我想用5.8G图传 弃用wifi wifi的分辨率不够 远视距飞行不安全 vision的飞控跟V2一样吗?直接sbus 能设置航向锁定 返航锁定之类的按键吗?

网友B:
可以,不过要把主板下面的接收机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过要把主板下面的接收机换掉。

主板要拆掉?

网友B:
位于主板下面的原来的遥控接收机拆除,换成T8FG的接收机。主板不变。

网友:
不要折腾了,重新买一架精灵2反而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于主板下面的原来的遥控接收机拆除,换成T8FG的接收机。主板不变。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于主板下面的原来的遥控接收机拆除,换成T8FG的接收机。主板不变。

你好!我已经给vision换了t8fg接收机了 但是没法解锁电机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 vision红色LED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