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富丽450pro改皮传需要买哪些改装件

楼主(2014-09-23):
新人求教富丽450pro改皮传需要买哪些改装件,请大神指教,最好名字型号报的清楚点,谢谢

网友A:
冰人一体尾波总成,冰人450pro皮传前对转导轮,飞越450皮带,飞越450pro皮带版尾管座~

网友:
别折腾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人一体尾波总成,冰人450pro皮传前对转导轮,飞越450皮带,飞越450pro皮带版尾管座~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B:
好,参考一下。话说,真的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参考一下。话说,真的有必要吗?

维修方便,炸机只需换尾管,何况用了碳尾管,尾管都不用换,撑死了换根尾轴,周传的换传动轴,换扫齿,换尾管,谁用谁知道。SAB大机也是皮传。

网友C:
我觉得没必要,都是折腾!增加成本而已!多练技术少修机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没必要,都是折腾!增加成本而已!多练技术少修机才是正道!

新手前期炸鸡在所难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没必要,都是折腾!增加成本而已!多练技术少修机才是正道!

恩,听你的意见,不折腾了。不过我准备把DFC的头换成FBL的头了,尾传就不变了。
不过还想问一句,是不是皮带的尾传振动会小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听你的意见,不折腾了。不过我准备把DFC的头换成FBL的头了,尾传就不变了。
不过还想问一句,是不是 ...

理论上是,震动要小很多,但实际不一定。很多因素在里面!
只要震动不影响飞行效果就无所谓,比如艉部振动,只要所谓效果好,就没必要去管。多练习技术!
其实DFC都不用改,把舵机臂换成易损臂就OK了!
没有易损臂的,自己用剪刀剪2个缺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手前期炸鸡在所难免

新手基本不会大炸!一般情况下炸鸡轴传也没事!
我就是这样炸过来的,最早的几根轴传现在都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基本不会大炸!一般情况下炸鸡轴传也没事!
我就是这样炸过来的,最早的几根轴传现在都还在用!

多谢提醒,我看了一下,主轴转一圈,尾轴转4圈,这样的话,尾轴有上万转了。
皮传的套件我买了,原来准备和FBL头一起升级的,实在不行就退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