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如电动固定翼新手的指南!希望申精,造福大家!

楼主(2014-09-23):
本帖旨在帮助新手,让新手有正确选择少走弯路!
1.先说玩航模所需的必要设备和工具:
遥控器:作为新手装备建议配置天地飞6A,理由如下:控距地面300米,空中不小于400米足够了,200米以外你就看不大清了。
价格便宜质量稳定,还有优点就是微调方面,新手起飞后飞机必须要微调,相比点动开关,拨动开关要来得快的多。功能基本够用新手也暂时不会接触带有襟翼的飞机。
充电器:B6正品,充电方便快捷基本够用价格适中对电源的要求不高。平衡性也不错关键是要买到正品的!
电调:又叫电子调速器是用来控制无刷电机转速的!一般好盈天行者40A价廉物美,质量可靠,最好买4S版的以后还有别的用处。
电机:无刷电机主流的新手固定翼无刷电机品牌基本就是2个一个是XXD新西达一个是朗宇。这两个牌子的电机质量都还不错朗宇的更好,主要的优点在于朗宇的功率比新西达的要稍微大电机的效率高些,实际也没有高多少!!呵呵亲测。
舵机:用于控制飞机各个舵面的动作完成,舵机一般都是9克模拟的,新手买一般的舵机就可以了!品牌建议买银燕的,辉盛的建议别买因为你买的基本都是山寨!!特别是深圳就没有不是山寨的辉盛!特别提下新手飞机的四通道方向舵机最好用金属的或是银燕17克的!扭力大不易损坏。
电池:植物牌或是动物牌其实差不太多,我个人用狮子的感觉还不错850克的下单翼HJW塞斯纳可以连续飞行10分钟,下来后电池还有11.3V,关键也是要买到正品!
飞机:呵呵这里重点来说说飞机。新手到底选择什么飞机来破处!这点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玩航模的兴趣很多人就是首飞失败就丧失信心而退魔!!
现在网上能买到了!适合新手飞的飞机就那么几架:
1.2米的塞斯纳,1.4米的冲浪者,1米的好小子,KT机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新手需要的是上单翼的机型,前3者都是,上单翼的机型优点是重心低,稳定性好,翼型都是凹凸翼型,升力大,翼载荷好。那么这几款飞机都有哪些各自的优点:
塞斯纳:材料是EPO结实,好修复,耐冲击暴力降落也能承受,1.2米的翼展不大但也不小在空时也很好识别,采用前三点起落架适合路况较好的跑道起飞,但是对于降落时要求较高需细腻操作才能降落的比较漂亮。个人认为如果你的周边有较为空旷的地域或是有一条较好的马路作为起飞降落跑道的话建议你从塞斯纳入手,此机在空中的飞行姿态非常优美,也很稳定抗风性较好。就是在使用2200电池是需要自己把电池仓挖大一点,电池的固定可采用后面图片中的办法固定!建议配置如下:
电机朗宇2216 1250KV配9060桨或XXD2217 1250KV配9060桨  电调好盈天行者4S版40A  舵机银燕9克3个  17克1个
标准起飞重量750克左右
电池遥控你们自己配!我的是狮子2200和华科尔D12S
冲浪者:材料是EPO结实,好修复,耐冲击暴力降落无问题,1.4米的翼展较大空中姿态较好,但稳定性不如塞斯纳,无起落架手抛起飞,适合无跑道的荒野,降落也简单关油门飘降如果连平地也没有的话就找个小树一扑上去就OK后推机的天生优势。该机的最大不足在于尾部强度不够,急速爬升时变形,易变性稳定性就立马变差,空中舵面反应较为迟缓。但总体性能尚可。如实在没有良好地面起飞的可以考虑冲浪者。建议配置如下:
电机朗宇2212 2450KV配5050的马刀浆 电调好盈飞腾30A 舵机银燕9克3个 垂直尾翼固定死不需要!
好小子:材料是EPP较为结实,好修复可以使用502,但耐冲击能力不如EPO且易受温度影响而变形还容易掉色!!1米的翼展相对新手来讲稍微小了点,翼载荷比前两者都大,而动力设备在考虑通用性后也就降低1个级别。采用后三点的起落架适合草地降落可以拿个悲催的轮子太小了!需换大点的轮子不然一降下来就的狗吃屎!后三点的降落没有前三点好操作。如果进一步降低动力配置是全机变轻还是比较好飞的,建议配置如下:
电机XXD2208 1800KV配6X4的马刀浆 用XXD30A电调就够了 银燕9克舵机4个 用1500毫安的电池这样全机可以控制在450克左右会比较好飞。
KT机:这种飞机是不适合新手的!理由很简单非常容易烂掉,舵面大太灵活不建议从KT机入手。
新手完好上述飞机后就进本可以进阶飞行了做好飞下单翼像真机的准备了!用EPO的塞斯纳作为下单翼的练习机是非常不错的物美价廉!!具体如图:

第一架

第一架

第二架

第二架

侧面

侧面

底部

底部

网友:
码克一下

网友:
下单翼改的不错!

网友:
打算入手固定翼模型,楼主的帖子灰常及时

网友:
小鸡鸡亮了

网友:
小帅哥未穿内裤,鸡鸡走光了

网友:
好贴,谢谢经验分享,顶一下。

网友:
楼主说:“KT机:这种飞机是不适合新手的!”,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是最适合新手的,“舵面大太灵活”我已经飞了10多个KT机,都非常灵活,不知道楼主飞过了凤有。理由如下:
一、KT板机成本低,一个空机也就是10-20元左右,炸了用热溶胶一贴就好了,重新做也便宜,;
二、KT板机一般是腰推的,炸机炸不坏桨和电机,有效保护了这些,这是前拉不具备的。
三、掌握技术后可以自己做,最有意义。

网友A:
楼主说:“KT机:这种飞机是不适合新手的!”,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是最适合新手的,“舵面大太灵活”我已经飞了10多个KT机,都非常灵活,不知道楼主飞过了凤有。理由如下:
一、KT板机成本低,一个空机也就是10-20元左右,炸了用热溶胶一贴就好了,重新做也便宜,;
二、KT板机一般是腰推的,炸机炸不坏桨和电机,有效保护了这些,这是前拉不具备的。
三、起落架是钢丝做成的,降落出现问题,也好修。比寘斯纳的前起落架好多了。
四、掌握技术后可以自己做,最有意义。

网友:
普及作用很大,顶

网友:
我还以为是女孩子,哈哈哈。

网友B:
xxd不是电机品牌···是山寨货统称、电机买山寨就行,没技术含量了

b6市面上买到的都是山寨货,正品是韩国棒子产的。b6已经被破解了,电路、源码。正品非正品意义不是特别大

新手别飞塞斯纳,kt板机是最适合新手的,容易制作、维修

网友:
呵呵,塞斯纳很不适合新手!冲浪者和好小子差不多

网友C:
忘了打码啊!哈哈,楼主说的对!顶!

网友:
天6A入了门就得换,天7入门后至少还能用段时间
6A上的拨动微调,很容易误操作,微调的时候也不精准
当年用6A的时候,有次弯腰捡机,衣服挂住了微调开关还不知道,结果可想

网友:
小朋友好可爱。。。

网友:
同意申精

网友:
第二张,重新裁剪下吧,在有些地方已经可以入狱了。

网友:
好贴啊 这样子的帖子是要顶的

网友:
对于新手确实很有帮助。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飞好小子的固定翼的遥控器设置数据,我是d10控,谢谢。

网友:
上单翼改的下单翼啊?为何不直接改成双翼?双翼机升力更大,速度更慢,不更适合新手吗?

网友:
很好的普及贴。

网友:
冲浪者好小子等腰推的适合 前拉的话还是作为进阶用

网友:
第二张图为什么不打"马赛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不过我感觉富斯六通二代性价比也很高 又有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KT机:这种飞机是不适合新手的!”,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是最适合新手的,“舵面大太灵活”我已经 ...

KT机是最不适合新手的,重量大,飞行速度快,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控制,操作稍微失误,飞机就会炸坏,对于新手很难把机子修好,即便是修好了,也比原机难飞了,虽然说价格便宜,只要炸了几架,就是EPO的练习机的价格了,更重要的是花了几天功夫辛辛苦苦装好的机子炸坏了,会对新手的心理造成打击。塞斯纳和冲浪者都是很好飞的机型,但是塞斯纳是前拉,新手在练习时由于技术不高,降落时很容易损坏起落架和螺旋桨,因此,冲浪者和好小子更加适合新手练习,好小子如果用2S的电池,起飞重量能够控制在400克内的话,飞机的漂浮性能非常好,速度可以飞得很慢,这样新手在飞行中对飞机的飞行姿态有时间做出反应,更容易练习提高飞行技术。

网友:
同意 新手不适合飞KT机。其实更广义地来说,新手不适合飞无翼型的飞机。原因34楼已经说得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xd不是电机品牌···是山寨货统称、电机买山寨就行,没技术含量了

b6市面上买到的都是山寨货,正品是 ...

我买的2个KT板机都没飞起来过,准备飞冲浪者

网友:
为什么冲浪者的垂危要固定死

网友:
好贴,经验之谈。

网友:
小弟弟要对机鸡做什么

网友D:
我也是固定翼新手,塞斯纳拉力线不好搞,新手想玩前拉要多准备桨,基本一下一个。我现在刚入手一个60元的J3,跟塞斯纳差不多,但是感觉要比塞斯纳好飞些。新手还是好小子好点,这机基本可以说是炸不坏,随便你炸的怎么烂,一瓶502搞定,我见过别人好小子炸的一地泡沫的,一会儿还是照样飞,好小子不推荐盗版,盗版的好小子比正版的差太多了,总的来说新手还是腰推的好,有钱的话冲浪者也行,,觉得没好小子耐炸。总结,腰推上单

网友:
新手免不了炸机,我坚持认为入门EPP的好小子最好。无它,耐炸且不易炸桨炸电机。1.2米的塞斯纳,我见过两位炸报废两架和四架还没脱离新手阶段的例子,因为前拉机越炸螺旋桨和电机越歪,稍微修理不到位性能更差。其中一位换了后推机,水平立刻上去了,即使机头炸烂也装个塑料瓶子继续飞。塞斯纳也就留着初级阶段练手罢了,要是遇到悟性好的模友,脱离菜鸟阶段后塞斯纳都不用飞,直接上95元F3A练手,玩腻了直接拿3D机开练。

网友:
下单翼塞斯那~手工帝

网友E:
这种普及帖子应该置顶,好让新手学习,这方面感觉论坛做得不是很好

网友:
LZ不要在这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好吗?还美其名日,让新手少走弯路!1:摇控器,玩航模之必须,而且使用频率最高,开始入手一个你说的什么6,用不了半年几个月,学会了要升级了,是不是又要升级换新的?这是不是符合了现在很时髦的一句话;叫重复投资。2充电器,对于玩航模来说,仅次于摇控之重要,使用频率之高也仅次于摇控器。开始入手你所说的什么B6,半年几个月之后,飞机越飞越大,电池也随之越用越大,B6能做什么你懂得?至于塞斯纳作为新手入门练习机型,这一点我到举手赞成,因为用塞斯纳练习起飞降落,对日后飞涵道或者其他机型起飞降落是非常有用的,这不是好小子一类的机型能代替的。还有板机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最不愿意听到一些人没飞几架飞机,没用过几件东西,就动勿用其自已的体会去说教别人。记得前几天有位“高人”三年了用了三四块电池,就来发表一贴:关于电池使用怎样怎么的贴子,看后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衷言逆耳,说话可能过于直率还请LZ海涵。

网友:
顶个屁一派胡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固定翼新手,塞斯纳拉力线不好搞,新手想玩前拉要多准备桨,基本一下一个。我现在刚入手一个60元的J3 ...

和你的想法整相反,塞斯纳虽然炸后难修,可是你要知道,用塞斯纳一旦练会了,直接升级涵道或者其他机型,对起飞降落来讲就不是问题了。这不是好小子和其他机型能代替的。偶就是炸坏了两架塞斯纳后基本上入门了的。又用塞斯纳整整练习了一个月的起飞降落。现在变成了降落控呵呵,自己有时对每一次完美的降落都感觉很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了打码啊!哈哈,楼主说的对!顶!

对个屁!一派胡言。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普及帖子应该置顶,好让新手学习,这方面感觉论坛做得不是很好

顶个屁!一派胡言。误人子弟。

网友F:
作为 一个新手 觉得楼主写的真心不错 我第一架飞机就KT机  就像楼主说的 一上天 一激动 那个飞机乱飞啊 直接下来就粉碎了     后来玩了EPS的小赛(那会对EPS EPO 直接不懂!) 真心过瘾 不过现在就是在练习降落 现在我的小赛就是飞的上去 下不来 到现在炸了4架EPS小赛了(现在想想其实还是能修复的 一个激动 鬼火一冒!!!直接分解到无法修复) 一架FMS 运动P51 (这个心疼啊 连着肝都疼了) 最后又是买了一架EPO的小赛 正在爽炸中!!! 不过对于遥控器  我是天7  我个人觉得 遥控器一开始就要买个好的 现在准备换个小日本的了 遥控这个东西不能马虎 唉.... 充电器 我现在用B6 这个要看喜欢玩什么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螺旋桨的飞机  涵道的绝对不考虑 呵呵 个人爱好  所以玩点螺旋桨的飞机 B6够用了 呵呵!!

网友:
冲浪者比好小子好飞!个人感脚!支持KT机。准备放手KT

网友:
纯误人子弟的贴,一派胡言乱语。只是对贴不是对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作为 一个新手 觉得楼主写的真心不错 我第一架飞机就KT机  就像楼主说的 一上天 一激动 那个飞机乱飞啊 直 ...

那里不错了?连你自己都反对,控和充电器可以向LZ说的吗?当然不是不能用,而是要根据个人的喜好程度和经济条件来决定。如果真心劝人入魔,给人以经验,就要说出大部分人都能适用和有用的东西来。你真会拍马屁!LZ完全是误导新人。用自己有限的一点经验和体会,就去说教,只能说是误人子弟。

网友G:
扯蛋!连你这老手也拍马屁。不实是求事。

网友:
第一架飞机,冲浪者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扯蛋!连你这老手也拍马屁。不实是求事。

新人更需要鼓励的!积极的鼓励也许是他今后成长的动力!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仔细看了!谢谢!

网友:
我是刚入魔不久的,入的是182塞斯纳,应该也有半年吧,只是平常要上班,带小孩,本地玩航模的目前还没找到一个,所以玩的比较少。对于新手来说,我也看了很多帖子,首先感谢那些发贴的朋友,辛苦你们了,也看了有些不一样的评论,同样感谢他们!首先报下配置吧,XXD2212,中威特30A,电池2200 3S,桨8060,控冠丽的四通。由于是新手,桨买了很多30多支,现在就5支去了。可想而知,我是炸了好多次啊。不过还好,炸了修,修了炸。这些说下炸鸡的原因。1,场地,有时比较懒,不想跑太远,就在附近的马路车少的地方起降,当然了,两边树木啊,电线杆,房屋啊,这就成了我炸鸡的因素了。2,有次为了迎风起飞,面对太阳,结果炸鸡了,因为我拉起飞机后,阳光直射眼睛,我一下看不到飞机姿态了。3 对于飞前检查,有几次我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升降舵反向了,还有有时打了混控了,我都没回位,就直接手抛出去咯。4 因为这些炸鸡,前三点配置的 前轮就有松动了,那孔有点大了,有虚位,当飞机***滑行时遇到有点风向或道路不平时 就会“狗撞屎”。对于控,如果经济条件好,还是直接上天7以上的吧,对于选择哪种机型,LZ也说了,各有特点吧,因个人吧,只要自己喜欢就好。在这里,我想请教下各位,什么时候能进行下一阶段飞行了,因为我想入一下KT机,但我不知道我这水平条件合适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扯蛋!连你这老手也拍马屁。不实是求事。

现在看来楼主是高手中的高手。那也发个帖子告诉我们这些菜鸟该如何入魔少走弯路啊。不要随便对别人的辛勤付出唧唧歪歪。如果LZ发个几百上千的帖子说说你的心得我们全体新手给你呱唧10分钟!

网友:
楼主是晒你的下单翼小赛的?

网友:
我第一次做SU-27试飞没飞起来、改小电池后飞起来转弯就机头向下直冲地面,都三次啦!摔得嘻啪浪@难过啊

网友:
众口难平,飞自己的机,让别人去说吧!喜欢就好!

网友(2014-12-01):
多谢楼主了,这果然是普及!!!

网友:
我作为新手我在飞好小子..我觉得第一耐炸.飞机吧舵量调小.20%油门飞.1500电池可以飞20分钟..

网友:
拜读了,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有微风图纸吗

网友:
新手飘过!

网友:
没看出来楼主是给什么产品做广告!!所以我顶

网友:
12S路人甲与你同行,俺破处机是fw190,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2016-05-16):
俺是生手。
楼主耐心、详细地给新手写了这么多贴子和解答。非常感谢楼主!
在此一并感谢所有已经玩模型且耐心解答生手问题的模友们。
再次感谢各位!
敬祝您们如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