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宇电机线圈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23):
前一阵入了套2216给四轴用,一直没注意过电机,因为他们都在转,只到前两天,把四轴拿出来在客厅里小飞了一会儿,大概4分钟,一切正常,正准备把飞机收回储藏室,无意中用手碰到其中一个电机的底部,5iMX 我爱模型,烫死朕的手了!差点没把飞机撇出去!于是赶快检查飞机,发现其他三个电机都没有什么温度,只是暖暖的,就只有这一个***的烫手呀! 而且是电机底部烫手!可是电机还是工作的呀!咋回事?马上检查电机,发现电机里有一处铜线好像是断开的,有人一定会说是拧螺丝时没注意螺丝给顶断了,可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我随算不上老魔但也绝不是新菜鸟,这种问题我每次装机的时候都很注意的,而且我在电机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断开的另一头在哪里! 工厂制管问题??!!我靠!我的人品就这么差?? 都亏今天发现的问题,要是哪天突然在天上电机停止工作,飞机掉下来砸到花花草草,或者是砸到小朋友,5iMX 我爱模型后果不堪设想呀!!!! 发两张图,请电机大神们帮忙看看还有救没有! 如果真是制管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来谴责厂家的不负责任!

网友A:
断线可能性不大,断了直接缺相电机肯定不转,查下其它原因。

网友B:
返厂维修吧~~~~~~~我是字数小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线可能性不大,断了直接缺相电机肯定不转,查下其它原因。

可是那里的确是断头呀!就怕没完全断,导致电流增大时铜线过热,因为电机不负载时温度变化要小很多。我从没绕过电机,难道应该有断头吗?

网友C:
感觉是你电线连接处断了,可能是在装机时候拉扯了一下,螺丝顶断不是这个效果,不建议返厂,因为来回运费加那点时间还不如买个新的,线圈问题返厂也很麻烦,拆下定子的时候对电机损害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维修吧~~~~~~~我是字数小尾巴

返厂可能性太小了,我不在天C,所以来回的邮费比电机都要贵了,自认倒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你电线连接处断了,可能是在装机时候拉扯了一下,螺丝顶断不是这个效果,不建议返厂,因为来回运费加 ...

我开始也怀疑是连接处断了,可是看了又看 没发现另外的断头呀

网友:
要不就拆开仔细查找,要不就换一个新的,应该是电线那里断了一部分,所以电阻增大导致发热严重,如果是定子上面断了那么多,可能都转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怀疑是连接处断了,可是看了又看 没发现另外的断头呀

百度下他这个电机怎么连线的,然后拿万用表通断档测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那里的确是断头呀!就怕没完全断,导致电流增大时铜线过热,因为电机不负载时温度变化要小很多。我从 ...

照片拍的不够清晰,或许是多股线中断了几股吧,这样的话,如果能拆开重新焊接的话最好,定子拆不开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D:
电机是一般是4股线并绕的,段了1两股电机照样转,要重绕的话也不难吧!

网友:
从图片看绝对不是厂家的质量问题,可能是在安装接线的过程把线扭断了

网友:
这要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一般是4股线并绕的,段了1两股电机照样转,要重绕的话也不难吧!

我看到的断头是4根铜线,也就是说全断了,一砸线圈不工作了

网友:
是要注意,不仅是这款电机,以前还有人体测温的习惯,现在要重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断头是4根铜线,也就是说全断了,一砸线圈不工作了

无刷电机一匝线圈不工作了,电机是转不起来的,你原来的四轴能够正常飞行,就更加说明电机的线是你不小心扭断了,如果有扭动到电机引出线端的热缩套管,就会导致电机里面的的漆包线断股。

网友:
看那个断口,绝不是出货前断的,是後期拉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断头是4根铜线,也就是说全断了,一砸线圈不工作了

如果全断就缺相不会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刷电机一匝线圈不工作了,电机是转不起来的,你原来的四轴能够正常飞行,就更加说明电机的线是你不小心 ...

关键是现在电机也是能飞起来的

网友:
再买一个吧,楼主人品大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