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23):
对频后   感觉尾舵机不能回中,因为换过尾波箱,感觉中位点变了,给油门飞机出现逆时针旋转,尾舵可以锁尾,请老手告知原因,和解决方法,先谢谢个位。

网友:
换过舵机最好重新检查舵机中点位置和尾波中点位置。

楼主:
谢谢    能说一下     尾波中位点应该怎么检查吗???

网友A:
要说一下你的陀螺仪型号,所设置的锁尾模式,是锁定模式还是普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一下你的陀螺仪型号,所设置的锁尾模式,是锁定模式还是普通模式。

陀螺仪型号是GP780        锁尾模式不是自动锁尾吗???

网友:
拉杆松几扣试试

网友:
重调就好

网友:
重新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型号是GP780        锁尾模式不是自动锁尾吗???

锁尾模式分普通与锁定两种模式,普通模式下尾推是停在尾轴的固定地方,锁定模式下尾推是停在任意地方。楼主查一下你的锁尾模式,最好设置为锁定模式,锁定模式锁尾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