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穿越机配置

楼主(2014-09-23):
想弄套穿越机玩玩,260的机架到底是用emax 1806 还是朗宇2204呢?电调用emax 12A还是好盈天行者12A? 求推荐!

楼主:
都是将官了还来抢沙发

网友:
穿越机器还是外行 进来看看高手们的推荐

网友A:
飞腾10A  银燕1806  飞扬280  CC3D  5寸桨  200MW图传   700线摄像头  3S1500电池          现在出来了 好盈乐天10A

网友:
什么是穿越机....

网友:
我就觉得它太小了

网友:
看看这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Dragonfly迷你 1806 KV2300
电调:中特威蜘蛛系列12a电调
桨:5030

Dragonfly ... 是给TM代工的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腾10A  银燕1806  飞扬280  CC3D  5寸桨  200MW图传   700线摄像头  3S1500电池          现在出来了 好 ...

现在就是选电机纠结,有人说用1806有人说用2204,可是看了下两种电机的拉力都差不多呀,不行就用EMAX1806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选电机纠结,有人说用1806有人说用2204,可是看了下两种电机的拉力都差不多呀,不行就用EMAX1806 ...

我用的EMAX1806,我同事因为1806缺货等不及就用的EMAX2204,我俩都是6045桨,结果飞完一个电1806有点烫手,2204温的。。。可是看数据明明1806比2204推力还大20g,有点想不明白。前几天大炸,1806动平衡没了,准备整几个220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EMAX1806,我同事因为1806缺货等不及就用的EMAX2204,我俩都是6045桨,结果飞完一个电1806有点烫手 ...

是呀,从数据上看真是看不出来什么,实验出真知,你同事用的是朗宇2204 kv2300吗?电调用的是什么?续航能力和1860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从数据上看真是看不出来什么,实验出真知,你同事用的是朗宇2204 kv2300吗?电调用的是什么?续航 ...

他是银燕2204 2300KV,我们都是银燕12A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选电机纠结,有人说用1806有人说用2204,可是看了下两种电机的拉力都差不多呀,不行就用EMAX1806 ...

我开始用飓风 飞了一次 就换成银燕了  因为没必要的 还重 飞得时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用飓风 飞了一次 就换成银燕了  因为没必要的 还重 飞得时间短

哦,想请问一下,银燕的CW电机是不是扭子丹头的时候是顺时针扭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