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旋翼头,谢谢老手回答

楼主(2014-09-23):
450 PRO记性无副翼旋翼头跟SPORT的外形看起来一样,可以通用么,主轴能通用么,谢谢

网友A:
可以,主轴也通用,需要调整一下拉杆长短而已

网友B:
FBL的头,主轴是一样的,,DFC的短

网友C:
要注意有些主轴的卡位槽位置不一样别的分别不大。通过调节或更换拉杆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