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充电器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2014-09-23):
近日做了一根场外汽车电瓶转XT60插头,昨天对汽车电瓶进行了测量,未启动车辆时电瓶电压12.5V,给
充电器
供电没问题,可是发动车以后电瓶电压为14.4-14.7V之间,我看了一下UNA6的面板标注,输入电压范围为12V-14V,想请问一下,我启动发动时的电压是不是不能接充电器进行充电?

网友A:
没事的 我经常这样用。充电电流设到6A以上时,汽车发动后,输入电压显示只有12V多点。

网友B:
最好不要直接接,车上感性负载比较多,估计峰值电压会更高。

网友C:
车上的发电机整流过来的直流电不够稳定和纯净,虽然并有电池,但是距离稳压电源来说,差很远,能不用最好不用,救急,也未尝不可。

网友D: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E:
完全没问题,小心车的电瓶被抽干

网友F(2015-06-02):
我比较关心的是车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完全没问题,小心车的电瓶被抽干
发动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