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one怎么调整好消除果冻?

楼主(2014-09-23):
highone+gh4,拍了几段视频,有时候有果冻,应该怎么调整能消除果冻?我飞的时候老出现顺转电机不平衡程序,调过几次电机也没见好转,果冻是不是这个电机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A:
注意检查一下减振球,看看有没有破的

还有如果没有发现电机座不水平,桨也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是震动导致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检查一下减振球,看看有没有破的

还有如果没有发现电机座不水平,桨也检查一下看看

减震球是好的没有破。浆检查什么?

网友B:
我感觉highone的碳桨不是很平衡的,出厂前都应该调整过的,可能由于你飞行后导致机械结构细微的变化或者震动导致螺丝的轻微松动导致破坏了原来的机体平衡导致震动,碳桨这东西很硬,但是平衡性相对来说没有APC要好,一致性没有APC强,可能是你买的这架刚好碳桨不太平衡,可能会有双桨,自己调整一下,如果不行,自己去买个18寸的TM桨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highone的碳桨不是很平衡的,出厂前都应该调整过的,可能由于你飞行后导致机械结构细微的变化或者震 ...

不知道跟改装收放脚有没有关系

网友:
注意观察收放脚架有没有共振

网友C:
北鼻在哪买的机器,龙脉的直接打电话01064970564,有技术为您细心解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鼻在哪买的机器,龙脉的直接打电话01064970564,有技术为您细心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