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MOS管 求助

楼主(2014-09-23):
找不到一样的管子    求助一下  什么能替换这几个管子      我的型号是 85U03GH      AOL1718    F7811AV    6679AZ    4336   求大神啊

网友A:
85U03GH 这个应当挺好找的呀,如果没有,可以临时用满大街都能找到的 IRF540 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5U03GH 这个应当挺好找的呀,如果没有,可以临时用满大街都能找到的 IRF540 代替。

一个是上面的一个事下面的
是兴耀华的电调我找好久都没找到哦谢谢了

朋友我知道你是电子高手这是车用电调80A上面的MOS管在那能卖到啊,谢谢你了哈

朋友我知道你是电子高手这是车用电调80A上面的MOS管在那能卖到啊,谢谢你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上面的一个事下面的
是兴耀华的电调我找好久都没找到哦谢谢了

85U03GH, 这个管子,我是用 IRF540 替换过,能正常使用。

你的这2种MOS管,我没有用过。
要不,你试试上面的换成 IRF9540,下面的换成 IRF540。这2款很容易买到,不到2块钱一个。

网友:
我不是电子高手。

我只是一个电脑软件的程序员和玩儿电动固定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U03GH 这个应当挺好找的呀,如果没有,可以临时用满大街都能找到的 IRF540 代替。

找了个KF50  代替  好了   不知道安数性能变没变

网友:
AP85U03GH在淘宝很好买啊,也可以用AOD508替代,性能更好。IRF540的导通电阻比较大大出ap好几倍去了,Qg电容也比较大,不是很适合,非大负载还行,接近满载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试试万能的淘宝吧

网友C(2015-01-10):
那些管子都很好找的,我是卖MOS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些管子都很好找的,我是卖MOS管的

IRF2804   252和220封装各为多少钱1个?有TB网店,有的话来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