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反航炸机

楼主(2014-09-23):
正常起飞定点。都很正常。最后降落准备试试自动反航功能。把控推到自动反航。飞机自动飞向15。然后开始晃。向下降落。最后大头向下。坠地。不知道原因。自动调参。原因为和?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A:
飞机自动飞向15,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自动飞向15,这个什么意思?

15米

网友:
请问啥飞机啊、

网友:
同样想知道~~~

网友:
看样子很惨

网友:
悄悄的告诉你,没电了!

网友:
楼主,在气压定高模式和定点稳当不

网友:
应该是没电了

网友B:
大学城试机。空旷无比,低空悬停很惬意。于是大推油门直上100+米,再像前方飞了一阵,只能看到一个点,于是气动自动返航,很顺利的来到了头顶。但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jj返航后没有定那,反倒是重新飞向返航的起始点,冷汗满身,果断自稳返航,吓尿。
请问这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学城试机。空旷无比,低空悬停很惬意。于是大推油门直上100+米,再像前方飞了一阵,只能看到一个点,于是 ...

悲哀都没有高手遇到过。就咱们俩点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学城试机。空旷无比,低空悬停很惬意。于是大推油门直上100+米,再像前方飞了一阵,只能看到一个点,于是 ...

现在不干自动反航了

网友C:
估计你的pid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的pid没调好

我是默认的参数。都说默认就能飞的很好啊。难道还要调吗

网友:
默认参数不一定合适你的飞机 我的apm也是定高 没问题 ,就是返航是开始降落是会晃动 ,但是没翻。

网友D:
返航降落抖 把返航下降速度调低 先减一半 要试返航降落 先试试降落模式能不能稳定完成 降落模式就叫land 会以当前位置和高度开始缓速降落 如果动力配置不对 下降速度过大的话 肯定会抖 另外确定你的罗盘校准正确 再去实验自动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航降落抖 把返航下降速度调低 先减一半 要试返航降落 先试试降落模式能不能稳定完成 降落模式就叫land 会 ...

谢谢。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航降落抖 把返航下降速度调低 先减一半 要试返航降落 先试试降落模式能不能稳定完成 降落模式就叫land 会 ...

反航速度调低怎么调。地面站调吗。怎么调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学城试机。空旷无比,低空悬停很惬意。于是大推油门直上100+米,再像前方飞了一阵,只能看到一个点,于是 ...

请细读官网说明书。
APM自动返航会冲过头一点点,飞控认为到家了但飞机由于惯性飞刹不住。所以会往回再飞一小段距离。纯属正常现象。我的APM关控返航无数次,无空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细读官网说明书。
APM自动返航会冲过头一点点,飞控认为到家了但飞机由于惯性飞刹不住。所以会往回再 ...

刹不住车或者过冲是能理解,那是顺着返航的方向,然而我的是到了头顶后往回飞了近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