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关于240 250穿越小四轴

楼主(2014-09-23):
用的是gale固件的 devo7e

问一下:

1. devo7e遥控器(gale固件)  可以遥控的接收机里面(华科尔协议、dsm2、dsmx协议)  哪些接收机是原厂遥控距离里面最远的?  请推荐一下接收机

2.作为小四轴的电机  要求轻量、匹配的原则上 这几款电机品牌( “朗宇、银燕、xxd、dys、RCTimer”  )主要区别是什么  哪些值得推荐

谢谢!

网友:
EMAX1806  KV2280

网友:
RX701 就可以了

网友:
关注,早日上天

网友:
用701就可以其实那个6通的也够用还便宜!!!好象叫601

网友:
EMAX1806  KV2280 或
EMAX2204  KV2300(新款值得推荐)

关于配置有什么疑问,请加QQ:284064026

楼主:
哦 谢谢了  dsmx dsm2的接收机里面 没有接收距离超长的?

华科尔的原厂接收机里面  据咨询 rx1002接收机原厂距离最远

楼主:
另外 咨询一下 cc3d飞控可用的 小巧gps+osd有推荐的吗  穷人osd稍微大了一点 适合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咨询一下 cc3d飞控可用的 小巧gps+osd有推荐的吗  穷人osd稍微大了一点 适合固定翼

可以用minimosd。
cc3d加装gps后,gps信号对飞控没有作用,只是用来显示经纬和home。穷人加gps跟bb响差不多一样重,看电压,看经纬和高度,除了没有姿态线,还是很实惠的。

楼主:
恩 谢谢推荐 穷人osd还是中文的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