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接sj 400相机 图传悲催烧掉了!

楼主(2014-09-23):
淘宝上sj 400山狗带av输出!到手接图传,几番折腾就是没图像!以为信号输入有问题,就调整一下,没想到劈的一声就这样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救!!!往前辈指教

楼主:
红色指示灯!还可以亮!

网友:
贴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或者换个贴片保险丝电流大的那种

网友:
找个一模一样的贴上试试

网友A:
你是接错电源正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错电源正负了吗?

好像就是把一个信号线碰到正极上去了!

网友:
我的也烧了那个元件,有谁知道那个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有救就万幸了

网友:
运气真好,只是烧了保险。如果保证以后不会再接错,你就吧两端短路就是了。两个接口,一边两条的是电源输入,另外一个接口是带电压输出的,所以一定要慎重。

网友:
我也烧过,寄回厂家修吧,不贵。

至少比买一个划算。

网友:
寄回去,就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般都免费维修

网友:
图传啥型号了。??。。

网友:
呵呵,都是高人,领教了,有空闲的欣赏一下我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5763&extra=

网友:
那个是电感,10uh的

网友:
板子上一共三个

网友:
这个图传这就样,爱烧这个东西,  一说是磁珠,一说是电感,现在看感觉是保险

反正总烧这个地方,  我的2个图传都烧了

网友:
sj4000相机要在设置里打开TV模式才有AV输出

网友:
这是哪个型号?ts832吗?

网友B:
我的也是这里烧了,不知怎的 接电就冒烟 之前好好的

网友C:
还是用保险丝吧

网友D:
~是10uh电感,

网友E:
你电池接多少v的?sj4000只能用5v吧?

网友F:
这种图传怎么用?

网友G(2014-10-30):
我的也是烧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把烧掉的抠下来依然能正常显示,就是距离小了很多,我焊了跟很细的铜线又正常使用了

网友H:
这个发射真心不好,我的已经放弃了,上TS823了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