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延长线怎么焊?

楼主(2014-09-23):
电调的动力线离分线板太远,需要焊延长线。线头对线头的焊好像不行吧。。。。。是不是要中间加个香蕉头?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将每条线延长就行了

网友B:
电池那边延长就行了

网友C:
最好拆掉原线,在原点从新焊线,减少电阻。但要没这个技法,两头用马达用的那种单体插头焊一下。

网友D:
拆掉原线,在原点重新焊线是最好的,当然,新换的线要够好够粗。

网友E:
看多大的电流了,直接 焊呗,只要焊得好看。当然换新线是最好的,用插头也行。没人说不能中间不能对焊的,只是看你能接受不。毕竟不好看。

网友F:
直接焊就行,没有必要增加插头,增加重量。

网友G:
把里面线芯打散两头对插。。。互相搅在一起。。。。上锡

网友H:
在另外接一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