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飞十月的P51的朋友们

楼主(2014-09-23):
我的P51高速版 上4S 电池 怎么也到不了120呢? 电调配的黑火90 电池是富力4S 2200  35C

在没有风的情况下 能到100就不错了 ,是我装配的问题还是手法问题啊 。

还有就是这个飞机能否配6S电机 有改过6S电机的吗 要是有提供下是什么电机 谢谢啦

网友:
哈哈 你拉高一点 然后全油俯冲 速度就起来了

网友A:
这个像开车一样,速度要快不是光靠踩油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开车一样,速度要快不是光靠踩油门就可以了

拉高俯冲?

网友:
60度侧飞试试

网友:
感觉这种像真机有这速度可以了,要快换竞速机吧。

网友B:
你怎么测的?不应该这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测的?不应该这么慢

目测 感觉不是很快的样子。

网友C:
要么电池C数不行,要么太重。。建议用2600.40C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电池C数不行,要么太重。。建议用2600.40C电池

电池是富力4S 2200 的35C, 电调是黑火90 用这个电机上绝对 富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富力4S 2200 的35C, 电调是黑火90 用这个电机上绝对 富裕

我用的2700 30C,80A飞腾电调,按理说放电能力比你2200 35要好一点,速度也就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2700 30C,80A飞腾电调,按理说放电能力比你2200 35要好一点,速度也就一般般

2700 30C 什么牌子的电池? 2700会不会 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2700 30C 什么牌子的电池? 2700会不会 重

应该是35C的ZIPPY

网友:
2200电池就够了吧

网友:
桨呢?我没用原厂四叶,用的12*6。120只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