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银燕1806电机,和电调,发生堵转,有客服在吗

楼主(2014-09-23):
配置,银燕1806,2280kv ,6寸桨,银燕电调,零度x4飞控,250轴距4轴,3s电池,在家里试飞时,2号电机突然堵转,直接侧翻,根本来不及反应,重新接好电池后,慢慢推油门,发现2号电机正转一下,反转一下,来回摆动,油门越大,摆动越快,而且这个电机比其他电机温度要高很多,但不是每次加油门都这样,有时候又能顺利启,现在不敢飞了,淘宝已经默认付款,请问公司能保修吗,买了一个月都不到,淘宝店家是指望不了的,他们只会推卸责任,有的店家连堵转是什么意思都不懂,希望公司能解决问题,毕竟是冲着银燕的牌子买的电机,稍后上传视频

楼主:
请看视频

楼主:
电调重新校准无效,调整进角无效,请公司解决问题

网友:
电调问题,调整到软启动模式

楼主:
一个客服都没有?

网友:
请问LZ是否有进行过油门行程校准操作?

网友:
请检查下焊接的地方是否有焊接好?

网友:
问题解决好了没有?这是我制作的:http://bbs.mx3g.com/thread-464836-1-1.html
飞了三电后,有两个电机我感觉有轻微的松动,让我发回厂家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
亲,如果电机问题大的话我们售后会跟你联系的,如果小问题的话我们弄好之后会第一时间给你寄回来的。谢谢。

网友(2015-02-14):
我的跟你一样...现在也是默认付款了....唉..就知道就不用银燕电机...

网友A(2015-06-23):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了? 我发现我的银燕电调电机也有类似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了? 我发现我的银燕电调电机也有类似症状

排除电机问题后 恢复出厂设置 校准油门以后情况仍无好转,建议把电调寄回给我们。

网友B:
电调问题无疑,我的机器当初用银燕电调配朗宇2204也有一个会这样,经排列组合测试后确定是电调质量问题,跟TB商家协商换一个新的电调完美解决
所有的电调设置参数我都试过,没法解决这问题,只能换新的,或者看厂家如何修理了
感觉是品控没做好,已经不止一次在论坛看到这种情况的帖子,希望银燕做好电调的出厂质量检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调问题无疑,我的机器当初用银燕电调配朗宇2204也有一个会这样,经排列组合测试后确定是电调质量问题,跟 ...

您好,您的私信只接受好友消息,麻烦您联系我,我给您返修地址。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的私信只接受好友消息,麻烦您联系我,我给您返修地址。谢谢。

不好意思,我不是楼主,我买的电调半年前就找卖家换货了,暂时不需要返修地址,谢谢
目前关注你们新推出的飞控,上上次2212电机抽免单错过了,上次的1806电机测试没获得名额有点遗憾,不知这次能不能要到飞控测试名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不是楼主,我买的电调半年前就找卖家换货了,暂时不需要返修地址,谢谢
目前关注你们新推出 ...

好的。新的飞控SKYLINE32公测的具体细则还没有出来,还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相关帖子。

网友(2015-11-22):
银燕12A电调堵转,当场冒烟烧毁,有视频图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7328691

网友:
请联系我们售后进行维权,目前接到不少模友反映淘宝有不良商家在低价销售EMAX品牌电机,电调,舵机,我们也在积极打架,维护广大魔友的利益和EMAX的品牌形象,
目前绝大数授权商家都有给到经销商授权书,请广大莫有购买时认准正规授权商家。

售后QQ: 3284626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