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汽油直升机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4-09-23):
直升机的汽油2冲程发动机和摩托车的发动机差别大不大,实在不会调,身边又没有魔友,能不能找摩托车修理师傅,

网友A:
差别肯定有的,比摩托车的发动机难发

网友B:
型号,,图片 都 没得。。。怎么说。

CDI 点火的,从来都是 2秒 启动成功。。

很好启动。。。 不存在 沙发 的 问题。。

******************************

L,,H 油针:按照 默认 数值,都基本可以。

楼主:
修摩托车师傅,看了说明书会不会调直升机汽油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图片 都 没得。。。怎么说。

CDI 点火的,从来都是 2秒 启动成功。。

修摩托车师傅,看了说明书会不会调直升机汽油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肯定有的,比摩托车的发动机难发

修摩托车师傅,看了说明书会不会调直升机汽油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摩托车师傅,看了说明书会不会调直升机汽油发动机,

肯定不会。

网友C:
汽油机很好调的,高低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机很好调的,高低油针,

汽油机怎么听声音调,哪种情况怎么调,先磨合还是先调,怎么磨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肯定有的,比摩托车的发动机难发

汽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多少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机很好调的,高低油针,

汽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多少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图片 都 没得。。。怎么说。

CDI 点火的,从来都是 2秒 启动成功。。

汽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多少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多少小时

不是已经 说过了: 航模汽油机 一般就只有 500小时。

摩托车 都 4000 小时以上。。。航模还需要 努力。。。

网友:
对汽油机什么也不懂就上也够可以的了?前期功课还是要上的!也不是很难的!

网友:
想玩好机买回来试试就会了,光问是问不出技术的。实在不行修油锯的地方会调

网友(2015-05-28):
先磨合,在试飞,磨合最好空机不带大齿盘一箱油,带大齿盘,不带桨一箱油,然后在试飞。记得油门曲线设定,最好设定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