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 如何修复?

楼主(2014-09-23):
2200mah
电池
过放 如何修复?
现在用 LIPO CHARGE 2.8A 充到了正常电压了 不知道能不能正常使用 放电

网友A:
充上去没事就没事,否则没办法了

网友B:
爱莫能助

网友C:
2200mah-3s电池过放我一般都用Ni-MH小电流慢慢冲一下试试!

网友D:
稍微强充,然后再平衡充

网友E:
轻度过放应该没事

网友F: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充电到正常电压,然后试机

网友G:
保护环境,不要乱扔

网友H:
过放到神马程度?怀上了?那基本该踹了

网友I:
拆开,单块小电流充

网友J:
小 电流充放循环试试

网友:
现在用 LIPO CHARGE 2.8A 充到了正常电压了 不知道能不能正常使用 放电

网友K:
用小电流循环充放几次 最好1A一下

网友L:
小电流充慢慢养一养好了就好了,不好就不好了呵呵

网友M:
如果过放不是很严重,有时放一段时间电池会自己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