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坦克炮塔转向机构的疑问

楼主(2014-09-23):
想问下大家坦克上的炮塔转向机构是怎么样的
如果炮塔全铝合金的转的动不
向大神们问问

网友A:
坐圈加轴承加减速电机,哪有转不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圈加轴承加减速电机,哪有转不动的?

勒克莱尔的炮塔驱动电机功率33kw

网友B:
考虑双稳的话电机得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双稳的话电机得大点……

有没有小点的啊 大了怕放不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小点的啊 大了怕放不下

炮塔旋转不需要多大力的,只要装个座圈轴承很容易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炮塔旋转不需要多大力的,只要装个座圈轴承很容易转的!~~~

座圈轴承 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座圈轴承 什么样子的啊、、、

某宝搜“平面滚针轴承”。。。找个大小合适的就行。。。或者你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平面滚针轴承”。。。找个大小合适的就行。。。或者你自己做。。。

谢谢 再问下 炮塔转动的传动用什么齿轮啊

网友:
找个大齿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