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t10j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4-09-23):
新遥控不会使,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要设置的

网友A:
调好5通道的失控舵量!   打开失控保护设置,然后选择5通道后打开,然后选择百分之后长按确认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5通道的失控舵量!   打开失控保护设置,然后选择5通道后打开,然后选择百分之后长按确认健!

5通道是模式

网友A:
对!  就是在模式上设置失控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就是在模式上设置失控保护了!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5通道的失控舵量!   打开失控保护设置,然后选择5通道后打开,然后选择百分之后长按确认健!

舵量在哪个选项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