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调用在mini cp 不行

楼主(2014-09-23):
大的是美嘉欣10A主机电调(F47),小的是不知名的3A尾机电调。10A的能驱动,但是不流畅。3A的不能驱动。

楼主:
还有这种电机怎么拆?

网友:
电机轴有没有内六角顶丝的,如果有的话卸掉,敲敲应该就下来了

网友A:
华科尔的PWM信号很特殊,一般的电调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PWM信号很特殊,一般的电调不行。

换了几个电调了

网友:
还是用华之家电调安逸

网友:
还是原厂的好使. 买了mx-10, 放在家吃灰. 还是 用以前4#3上拆的电调.

网友:
可以买3a电调,刷BL程序。我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