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5 航拍,都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4-09-23):
AF,自动对焦。16饼干头,就只知道设置这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网友A:
这个饼干头效果看着并不是很好,画质一般吧,感觉没有16  50的锐一点

网友:
效果怎么调都白搭,只能凑合着用,除了变形小外,感觉都不如狗3+好。

网友B:
建议 参照DJI Z15N 说明书中关于5N 设置 一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饼干头效果看着并不是很好,画质一般吧,感觉没有16  50的锐一点

还没认真对比过。但是看大家都在用这个拍,所以也买了个,听说要定焦的才好对焦呀,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 参照DJI Z15N 说明书中关于5N 设置 一栏。

3Q,去看看

楼主(2014-12-28):
为什么说E20更好,是镜头更好,还是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