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大桨桨根厚了,可以打磨一下吗?

楼主(2014-09-23):
大桨扫地了,新买一副360的大桨,结果发现有一条桨根厚度是5.1的,而桨夹是4.8的,太紧,不能插入。想用锉刀打磨到4.8。请问大家,这样可以么?对桨的强度有损坏吗?

网友A:
没问题,锉不平装上就不舒服了~

网友:
锉不平可能会有双桨的喔

网友B:
厚点好啊,不如换桨夹吧

网友C:
最好找卖家换,锉一下会对平衡产生影响,实在要锉的话,最好用砂纸朝上放在平面上,然后把大桨的厚根部平贴到砂纸上来回磨薄,磨时尽量让大桨平行桌面,根部两边磨的次数最好大致相同,用锉的方法锉的手势不容易平行。或许用水砂纸磨好一些。

网友D:
两面搓,别单面,外边是上的光漆,问题不大,慢慢来,别急别快。

网友E:
我买的桨没有一副不要磨的

网友F:
个人觉得会有影响。大桨的设计者,如果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设计的桨根比较厚,那么势必要浪费原材料。生产基本上都是有量的,在很大的量的前提下,这个浪费就比较惊人。所以,设计者这样设计必然是有其必要性的。

现在打磨了,势必要降低强度。

网友:
不是暴力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找卖家换,锉一下会对平衡产生影响,实在要锉的话,最好用砂纸朝上放在平面上,然后把大桨的厚根部平贴 ...

我锉了一下,花了,不好找卖家了。看来只能慢慢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点好啊,不如换桨夹吧

450桨夹是4.8的开口尺寸的。而且另一条尺寸是准的,4.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面搓,别单面,外边是上的光漆,问题不大,慢慢来,别急别快。

提醒得对,应该两面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桨没有一副不要磨的

看来问题不大了。

网友G:
你要两面打磨。先单面打磨掉0.15。那就是你的总厚度变成4.95,然后再打磨掉另外一面的0.15。慢慢来,不要急。如果单面打磨多了会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会有影响。大桨的设计者,如果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设计的桨根比较厚,那么势必要浪费原材料。生产基 ...

这个其实不是设计问题,是加工工艺造成的。这种类型的产品是用压力模,不是注射模,物料多少靠称重,所以尺寸公差很大。我不太确定的是内部结晶层的情况。下来找一条费桨切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两面打磨。先单面打磨掉0.15。那就是你的总厚度变成4.95,然后再打磨掉另外一面的0.15。慢慢来,不要急 ...

说得对,这样子最合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