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大们-450用6S电机用325or360大浆

楼主(2014-09-23):
请问下450直升机用6S电机是用325大浆好还是360大浆好?如果用360大浆是不是要把尾管加长变成480呢?还有6S电池容易鼓肚?这是什么原因所致。谢谢大侠们踊跃的回答

网友A:
据我的经验来看,看尾管的长度。 长尾管  480级的,当然360桨好些。
貌似他们说  450级别的没必要上6S 除非改4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的经验来看,看尾管的长度。 长尾管  480级的,当然360桨好些。
貌似他们说  450级别的没必要上6S  ...

对啊。他们也这么说。可是我不是很明白其中道理,所以来问问。据说450用325大浆飞时间久电机会过热,我不明白其中道理

网友:
用360桨肯定要加长尾管啦

网友B:
450那肯定用325的大桨了嘛,用360的要干绕锁尾!太长了!6s的电池相比3s来说更不容易大肚子,大肚子一般都是过充,过放造成的!一般每次飞完下来我的电压都在3.8以上!还有就是存放电压不对,一般都是3.85存放

网友C:
我只知道亚拓出了450L配360的桨,别的还用说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那肯定用325的大桨了嘛,用360的要干绕锁尾!太长了!6s的电池相比3s来说更不容易大肚子,大肚子一般都 ...

恩我现在就用325大浆,我也不喜欢把它升级成480。那为什么为6S电机不好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现在就用325大浆,我也不喜欢把它升级成480。那为什么为6S电机不好的原因?

我没有说6S电机不好啊?我一直强烈要求大家入新机的时候就使用6S  ,当然3S也没有多大的必要改!
可能是我说的方式不对,我的意思是3S电池更容易大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说6S电机不好啊?我一直强烈要求大家入新机的时候就使用6S  ,当然3S也没有多大的必要改!
可能 ...

恩,我现在手里的就是6S的电机和电池。我以为450是不适合6S的,原本还在想要换回3S电机,所以一直在问你们原因。作为我本人,我还是喜欢6S电池的感觉。那现在正好不用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现在手里的就是6S的电机和电池。我以为450是不适合6S的,原本还在想要换回3S电机,所以一直在问你 ...

其实对于新手来说。我的建议是,有什么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对于新手来说。我的建议是,有什么用什么!

真谛!!!以后再说吧。

网友D:
450用325  480用360   6S的好处是可以提供更大的功率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用325  480用360   6S的好处是可以提供更大的功率上限

恩。谢谢你们这么多的回答。让我更坚信用6S电机了。

网友:
要是你可以经常练习又有天份的就6S咯因为你很快就会感觉3S比6s没那么够力。

网友:
如果你现在是6S那就没必要换了。我当初3S升级的时候。就后悔了。换了好多东西。电池电调电机,一大堆配件,再加几百都够在买一架450了。
改成480可能是自己水平有限,没感觉暴力哪里去,不过电机和电调到是不会很热,对连续飞有好处的。  电调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好赢的40和50都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亚拓出了450L配360的桨,别的还用说什么吗~

请问那飞机怎么样用6S可以把容量加大么谢谢

网友:
入6S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那飞机怎么样用6S可以把容量加大么谢谢

6s指的是一块锂电池的电池片数和对应的电机,和电池容量没关系,电池容量指的是在同等输出功率情况下的时间长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们这么多的回答。让我更坚信用6S电机了。

450用6S也可以,像蝎子2221-2010就是450 6S电机,480就可以用2520-1880了

网友:
你是450就用325桨,升级480再换360吧